请兄弟们支个招

楼主(2011-04-06):
手头有数显温控和延时继电器,想设计成这样。温度到达设定温度后维持几分钟,然后自动关闭加热。

网友:
应该可以,关键是你的两个继电器电流够不够,如果电流够,时间继电器可以接成温度控制器输出电压的延长自保(也就是当温控断电时,时间继电器则开通,加热器继续通电并定时,加热器继续加热到时间继电器断电为止),一般温度控制器有两组内部继电器开关,一组是温控下限,一组是温控上限,下限开关用来加热器用,上限开关在这里可以用来控制时间继电器。

如果你的继电器电流不够,那就会麻烦些,要加交流接触器的。

网友:
可以的,白金探头把温度信号送入数显温控器,温控器设置好温度上下值,温度达到上限时,温控器接点闭合,闭合信号送入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加热棒电路,温度到下限时还能延时接通加热回路。看清时间继电器是失电延时打开、失电延时闭合,还是得电延时打开、得电延时闭合,以便使用温控器的相应接点。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到达设定温度后,还要继续在这个恒定温度上维持几分钟。我想破了头还没有想出来,在温度刚达到设定值时,定时继电器就要起动,还要用继电器完成自锁,使它不受温控继电器控制(因为在恒定温度这几分钟的过程中温控的继电器还会不停地动作几次)。反过来时间继电器这时还要控制整个电路的自停。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电阻炉,可以直接设置温度,因为一般的电炉丝会比炉膛温度高一点,炉膛都有一定的热惰性,假设设置到1000度断电,实际上到了1000度的时候确实也断电了,但是因为热惰性的原因电炉丝会给炉子会继续加热的,控制得好会再加热十几度,控制不好会加热几十度的。过一段时间后炉子自然冷去了,也就是说在1000度以上有一个加热到保温然后有降温的过程,也需要十几分钟吧。

网友:
修改温控器程序,一个温控器搞定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到达设定温度后,还要继续在这个恒定温度上维持几分钟。我想破了头还没有想出来,在温度刚达到设定值时,定时继电器就要起动,还要用继电器完成自锁,使它不受温控继电器控制(因为在恒 ...

chensibo老师说的就是你的这个意思,他说的温控断电,其时就是设定温度的最高点,这时再延时--断电,这个过程就是用他说的延时继电器自保的方法实现,也叫自锁。电流方面,他也提到了加装接触器的,这个也要注意,按他说的做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