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SP尾浆夹

楼主(2011-04-06):
大家早上好,600N尾浆夹左右有间隙。请问大家怎么能解决啊
第一:螺丝不松
第二:轴承全是新的。
第三。就差换个总成了呵呵。
哪为大侠能帮我解决一下啊。亚拓600尾浆夹左右都有间隙吗????帮解决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不是有点啊,我感觉间隙挺大的呢。买了新轴承换上也这德行。非耐克斯的不知道能咋样

网友A:
YT这是一大特点··他的静态精度其实不是很好··但是动态精度就不错了·
他必须是松的·这样是靠惯性自动甩直的。要是一点间隙都没有··那尾中联有一点弯··你的飞机就得震的不得了了··
你慢速旋转 然后看尾浆尖 看看准不

网友B:
买塑料尾桨夹,如果要亮骚的话,那另当别论.

楼主:
P-Z
用手拉两个尾浆夹一点间隙都没有,如果用手摆的话就有间隙了而且间隙还挺大。就跟450炸过大浆夹轴承不行了一样两个浆上下有浮动。

网友C:
有间隙是必须的吧,为了桨甩平衡。 我看喜路宝的塑料尾桨夹也是左右逛动的。

网友D:
勤换尾浆夹外轴承,其实这个轴承承受力还是不小,以前我总觉得这个不是高速轴承没多大关系,近期给600和450全换了EZO的轴承,别说,左右的旷量小很多很多!

网友E:
这是尾桨夹自身结构原因,只用了一颗深沟轴承+一颗止推轴承,而止推轴承的间隙一定是不小的
如果用2颗深沟轴承+1颗止推轴承,基本上可以做到零虚位,不过没啥必要,呵呵

网友F:
都有的 我的450 600 700都有的

楼主:
换了轴承和止推轴承感觉好多了,间隙几乎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