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 上色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氧化的时候电流调整了指定电流就没有管他了, 最后结尾的时候电流很小了原来1.8A的  后来只有 0.55A了

没干的时候看起来还可以,干了就花了,还有用指甲刮一下 就出现了很么痕迹

网友A:
也许你电压太低了,或电解液太浓了吧,氧化层太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电压太低了,或电解液太浓了吧,氧化层太薄了。

郁闷 我上次的电解液 稀释到了 18.1%  电流跟不上去  这次我没稀释

电压肯定够了 12V以上  结束的时候电压在 18V

估计就是浓度了

网友A:
你这电流太大了吧,经验介绍我记得是1dm^2 电流1.2a左右
电压还可以高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流太大了吧,经验介绍我记得是1dm^2 电流1.2a左右
电压还可以高些吧

每平方分米1-2A  我的工件需要 1.8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算错了工件面积了吧,我看您的工件都很小,肯定不会要这么大的电流啊,您一次氧化多少个工件啊?

楼主:
工件厚度是 18.6毫米

面积为270.312

周长为

面积270.312X两面2X厚度18.6+周长156。496=10212.1024/10000=1.02121024x1.8=1.838A

网友:
我的计算:
截面积2面:270.3x2=540.6mm2
侧面面积:156.5x18.6=2910.9mm2
总面积:540.6+2910.9=3451.5mm2≈0.35dm2

按1.8a/dm2算电流密度:0.35x1.8=0.63a

这个工件阳极氧化的电流应该为0.63a,如果用1.8a,电流太大了,工件表面烧灼,另外硫酸没稀释,氧化效果不好,氧化膜还没生成就溶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算错了,按1.2A电流/dm^2算大概是0.4A左右

网友:
降低电流

网友(2012-12-11):
兄弟的黑色着色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我还没在阳极后着上过色的呢!教教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