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 O艇配件终于到齐,请教大家几个安装问题

楼主(2011-04-06):
在等了几天后终于买齐了配件,硬轴,外转电机+水冷座
现在的问题是想知道压浪板和吸水舵相对于轴的距离是多少呢,还有,吸水舵是不是应该在桨的后面呢,我的舵支臂短了些,想加长点,另外,水刀安装有什么要求呢,听论坛上朋友说压浪板应相对船底让出0.5--1MM,是么,
谢谢各位,希望提出点意见来

网友:
跟我的船一样哦

网友:
水刀貌似应该垂直装的

网友:
最好软轴,好调
你有吸水舵还搞那个刮水做什么

网友:
水刀安装应与船底垂直,位置应稍稍向上点,这样安装阻力较大,压浪板应与船底相平,吸水舵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靠近轴,吸水舵的摇臂应改成在左边,吸水舵支架没有必要加长,出轴一般为6--7厘米,出轴角度不要大于负3度,一般是:船底的延长线经过浆叉,

压浪板安装的位置先留着,事先最好不要装,看试船情况,如果船在最大油门时不会跑,就无须装,在没有办法的情况才安装压浪板来调节船的状态,

安装电机和电池时注意船的重心,一般在离船尾1/3处,电池安装在船弦左侧,这样安装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浆高速转动时的反扭力,如果船在最大油门时左右摆动的话,可以通过调节电池安装的位置来平衡,如果还不行的话,只有换个小点的浆试试看,我就知道这些,

网友:
我也蹲这学学

楼主:
谢谢各位

长见识

网友:
兄弟 ,应该不需要那么多进水的,吸水舵就够了,吸水舵是撞倒水而吸水的,不是因为桨打水进去的。

网友:
LZ 我也是用火 箭的,有時間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