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新机,请高手指点推荐

楼主(2011-04-06):
F28已入手一月,近期准备入手新机。
请高手指点是先入四通单旋翼还是直接上450
四通单旋翼的4F180、V200D02、CB180Z怎么样。
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在飞行和具体操控上有何不同?
求教!!!

网友:
我是先上的CB100,然后上的V200D01,最后上的450Sport。
现在是V200和450一起飞,风大就在室内飞V200,风小就在外面飞450。
在练慢速自旋和简单航线。
华科尔的小JJ还不错,配件确实挺贵的,但因为JJ小,炸机损失小,而且维修/调整时间也比450要少很多。
V200不错,我飞了几十个起落,只炸大齿盘,其他都没有坏过。无副翼也省电,一块电池一次基本能飞9分钟。
无副翼可以调节飞行的手感,感觉还不错。
现在我准备把我2个450Sport的1个改成无副翼呢。

楼主:
楼上前辈

“无副翼可以调节飞行的手感”作何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副翼可以调节飞行的手感”作何解???

无副翼是配3轴陀螺的。
陀螺是起稳定作用的。
调节陀螺的感度可以调节陀螺辅助量的多少,即让飞机飞的灵活些或迟钝些。

楼主:
那陀螺的感度是通过遥控器调节还是要用专门的设备调节?

网友:
建议楼主上180,他带重锤相对难度小些。循序渐进吧。

网友:
LZ举出的这三个飞机跨度其实挺大的,还是从最简单的那个来吧

楼主:
但这三种都是4通的呀,4桨和两桨区别很大吗
有副翼和无副翼区别也很大吗

网友:
四桨没飞过,听说稳定且灵活。
我飞过的小鸡4#6s有副翼,比无副翼的120d01难。

网友:
LZ和我一样,不过我想上4g6s,应为其他的小鸡加2801和4g6s一套价钱差不多。

网友:
4桨?光是调整桨的平衡、螺距这两样就够麻烦的了……

网友:
根据楼主的发的图片,选180是最适合的,也可以上难度大点的200。

网友:
楼主还没下手?

网友:
确实 必须要经历一些单桨4通, 我是从260直机到4G6S改无副翼的, 这样就要多费的米,多练习点模拟器

楼主:
想入手呀!就是最近比较忙。
大伙推荐推荐,在上海有好点的网店或实体店不。
毕竟是新手加菜鸟,万一自己修不好可以拿到店里修。

网友:
说实话,华家的JJ不怎么适合新手,主要是因为零配件价格太贵,我算过单独买他家配件装一架飞价格可以买相同的整机2架~3架。而新手是不可能不炸机的,而且越小的JJ对调机和操控的要求就越高。建议上模拟器,然后450,华的JJ表看着小,炸一回顶450炸3回

楼主:
我也想直接买450呀!
可在小区花园里飞个F28就男女老少一大推来围观了,
真要飞450还不把全村乡亲们都给招来呀 万一伤人就麻烦了。
对了,昨天在淘宝上看见易思凯的450和400机型只要九百块都不到,还带控?
各位认为是正品还是山寨呀?

网友:
450还是亚拓吧。精度高些。

楼主:
脱呀好贵的

网友A(2011-05-23):
原帖由
奔腾的xing
于 2011-4-11 14:20 发表
脱呀好贵的
你还别嫌贵,玩着玩着,就觉得2000多玩模型真便宜啊

网友B:
180Z我在飞,很稳很好飞,我的第一架电直就是它,旋翼直径在40cm左右,在家飞有点大.我没时间外面飞.现在有点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