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尾舵机行程怎么调?

楼主(2011-04-06):
我的是401
陀螺仪
+520锁尾
舵机
,天7控 今天发现尾舵刚打1/3就满舵啦! 怎么回事啊?如何调整?

网友A:
 缩短尾舵机摆臂(或者舵盘)上的球头和中心孔的距离!!! 以保证舵机的左右舵角量达到50%以上!

网友B:
呵呵,401陀螺比较老啦,调行程只能机械调。

网友C:
我一般都不调尾舵机行程的,只要行程够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