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玩定速 对于450的大桨 不同桨的材质 定速应该多少合理、科学?

楼主(2011-04-06):
定速是为了让飞机更平稳

从桨本身的强度、整机稳定性、耗电能力来评估

搜了下论坛的帖子,这方面内容很少,看各位同学回帖

450直机配标准的325大桨,单从转速大概如下

悬停 大约为1500~2200转

3D   大约为 2200~3200转  (追求暴力的,转速就开得很高)

从材质上看,能查到比较官方的就是YT,要求木浆小于2400转,否则有射桨的危险

波纤和碳纤我没看到很官方的说明,请知道的同学补充下~

玩定速,悬停和航线是主要追求稳定和省电

木桨、波纤、碳纤分别设置多少合理呢?

3D 模式下 木桨、波纤、碳纤分别设置多少合理呢?

(注:我的450电调已升级MEGA POWER 而非35X,可以完美的定速)

鉴于许多同学不了解定速
请参看论坛 同学“第二次”的好帖:讲讲电调的定速 科普~
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619&highlight=%B6%A8%CB%D9

楼主:
 发完这帖成少将了

网友:
我不知道 哈哈

网友: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

网友:
少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7楼的出来了吧。。。5楼的一根破萝卜都吃的这么嗨皮

网友A:
请楼主用啥知道的大桨的转速?

网友:
我不知道,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用啥知道的大桨的转速?
激光转速仪嘛  根据坛子里的老贴,应该还有公式,可以通过电机的KV值 齿比 电压 计算转速

网友:
我也不知道 哈哈

我也不知道 哈哈

网友:
我不知道定速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碳纤桨吧,木桨飞3D比较危险,呵呵。
如果开定速,估计3000转就好了~3300转那就超级暴力了,如果4000转,那疯掉了。
楼主可以试试~

以天蝎星2221-8的3600KV电机为例,3S锂电考虑压降后10V输出,用13T小齿轮大齿盘是150T,则最大转速大概是3600*10*13/150=3120RPM,所以设在3000左右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桨吧,木桨飞3D比较危险,呵呵。
如果开定速,估计3000转就好了~3300转那就超级暴力了,如果4000转,那疯掉了。
楼主可以试试~

以天蝎星2221-8的3600KV电机为例,3S锂电考虑压降后10V输出,用13T小齿轮大齿 ...
GOOD!  那 悬停和普通模式呢?
我现在手里 波纤也还有十付 能给点建议嘛

网友:
3拼飞3D 射的其实少,桨上别省钱,我们这大把飞3拼 都是几千副的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GOOD!  那 悬停和普通模式呢?
我现在手里 波纤也还有十付 能给点建议嘛

悬停和普通都用悬停模式,普通模式,如果我没理解错,你说的是亚拓说明书上的中间那种模式,我没见过谁用的,基本没用,用起来也很不爽。而且以现在大多数人的飞行习惯,只有悬停和3D模式,甚至飞F3C的也有这样设置的。所以不用设置普通模式。
悬停模式参考亚拓说明书上的参考转速自己调吧,大概是2200RPM的样子,呵呵……
定速的功能就在于飞3D的时候不会掉转,飞悬停的话,主要是飞F3C的静态动作时,可以使飞机更加跟手,而且自旋的时候不掉转。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俺用mega power电调

hawk 325 碳桨

最高转速3300 爽飞中

网友: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网友:
呵呵!450用什么定速。。。有了定速还不好飞!除非是光悬停,如果是3D的话还是100-100-100油门曲线好。

网友:
桨一定要好,最好是碳桨,上次买的B品碳桨桨根磨薄了,有几付都快射,再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和普通都用悬停模式,普通模式,如果我没理解错,你说的是亚拓说明书上的中间那种模式,我没见过谁用的,基本没用,用起来也很不爽。而且以现在大多数人的飞行习惯,只有悬停和3D模式,甚至飞F3C的也有这样设 ...

呵呵 我的电调升级了,不是35X
是MEGA POWER的
所以可以切模式
就是看了本地模友定速后中毒
动作干净、稳 不掉转 很舒服

大大给下普通模式下 波纤 或者 碳 什么转速 性能和省电都兼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mega power电调

hawk 325 碳桨

最高转速3300 爽飞中
嗯 终极目标也是蝎子+好的碳桨
现在水平没那么夸张,电机还没升级,
YT的450M是达不到那个转速和性能的

我现在正老老实实练习基础各项动作
好的动力可以辅助更快进阶~做出优雅的动作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说实话,我真没用过定速飞450,我用的是蝎子2221-8电机和中特威60A电调(没有定速的),2200mah3s25C电池,13T小齿,据说可以达到3300RPM,我用95-90-95油门和正负11度桨距飞,已经很暴力了。但是也仅仅限于前两分钟,后面电压下来后,转速也就跟着就下来了。
省电的话,定速反而是更加费电的,因为维持转速恒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呵呵……尤其是后半段电压下降后电流会增大很多的。省电和手法有很大关系,手法给的好,飞5分钟后电池能保持3.6v左右,手法太暴,一味侧摆,4分钟电池就差不错了。
我飞过的定速是朋友的logo600和RJX90,用的是kontronik的120A HV电调,确实很赞,尤其是logo,飞起来很轻很飘,虽然转速很低,但是做动作很有力度不掉转,单纯用耳朵听就能听到转速恒定的感觉,logo飞起来宛如一片叶子飞在空中飞舞,轻盈灵动  。
不过定速好的电调实在是太昂贵了,我也只能流流口水了,呵呵。

顺便说一句,定速和木桨玻纤碳纤关系不大,只和电调和电机电池相关,好的电池和电机配合电调才能实现完美的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真没用过定速飞450,我用的是蝎子2221-8电机和中特威60A电调(没有定速的),2200mah3s25C电池,13T小齿,据说可以达到3300RPM,我用95-90-95油门和正负11度桨距飞,已经很暴力了。但是也仅仅限于前两分钟, ...
嗯嗯 谢谢!!!学习了  单纯用耳朵听就能听到转速恒定的感觉   我也有同感 朋友的450+MEGA 我明显感觉到了  至于动作和电压这个关系,目前还没体会到 等飞得暴力的一天才会有感觉吧

网友:
不是好电调还是别开定速了,飞飞就出毛病

网友:
小兵表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