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电源线~~~求助

楼主(2011-04-06):
小弟在网上买了A6和一个100多的看起来新价比还可以的电源,就是电源不带线。现在想问下网上哪有卖那种线末端是小铁片的,直接接到电源上,螺丝压紧就可以的电源线啊?能给个链接就最好了。如果不好买,我直接把电线中的铜丝缠在电源接线位置,用螺丝上紧又会不会有问题啊?A6也是一样的,直接把露出的铜线缠在相应位置会不会有问题呢?希望各位前辈能为我解答,谢谢了!

网友A:
那种接插件很常用的,一般卖电子元件的地方都有。或者干脆直接把铜丝缠在接线柱上,拧紧螺丝也一样的。

网友B:
有种东西叫铜鼻子。。。。。。。

网友C:
注意安全!

楼主:
谢谢各位
呵呵,谢谢大家指教,我去五金店看看,大家说得对,还是注意安全,愉快充电加炸机

网友D:
找根电脑线,剪掉接电脑的一头,分清楚正负极和底线,套上“鼻子”用专用钳子夹一下即可。
或者干脆拿根线去五金店给你做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