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油门 升降舵比副翼来的快导致快离地的时候左偏

楼主(2011-04-06):
推油门 升降舵比副翼来的快导致快离地的时候左偏 怎么能解决 -2 5 9度

网友A:
我是小兵,没有看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也看不懂。

网友C:
我是列兵,同样没看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 三个舵应该同时向上的 我的是 升降舵先上来 副翼在跟上来 这回能明白了么

网友D:
舵机一致性差

楼主:
怎么能解决 十字盘啥的都水平状态 就是 起飞的时候 副翼向左偏

网友E:
看遥控器上舵机输出显示图,推油门的时候三个舵机行程显示是一致吗,判断是遥控设置问题还是舵机问题。

网友F:
换舵机,三颗舵机一致性差。用的什么舵机?我的MD933遇到过,后来换了,还是有一点差异。

网友G:
是不是舵机行程不一致或舵机一致性差

网友H:
调整不一致那个舵机的上下行程以及中立点

网友I:
楼上正解

楼主:
你们都错啦....原来是螺距跟副翼整体反向了 变成了 推油门的时候是前进了

网友J:
看样子 楼主 是来玩 脑筋急转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