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 微调问题 、更换尾管

楼主(2011-04-06):
这两天休息一直在家  ,微调JJ ,   CB100 十字盘加油后是水平位置,   而D01断电待机时就是水平位置, 当然,D01是三轴陀螺仪,有朋友给我说是按450的就是水平来调,CB100不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才入一个多月,没惊艳, 每次换电池两个JJ都要重新微调,   我估计是电池不同  重心不平衡造成的,CB100微调到不左右,前后偏移,    但悬停时,会画圈   尾翼是锁死的,以前玩九鹰260a 那个,可以悬停,丢控  , 只是锁尾不好, 悬时间长了, 会轻微自转,   CB100不会自转  , 以机身为单位  , 类似,  绕地球转那种公转 ,画圈 ,但反向是锁死的,CB100锁尾肯定是比260a好很多,这个是不是重心问题,这种画圈 感觉重心不在机身中央上   ,这个应该调什么呢?

另外个问题,昨天看了看,CB100跟D01主电机是相同的,因为CB100电机感觉跟大齿的声音很大,就拿D01过来互换下,我调了很久,有可能是齿距造成,现在似乎好些了,  尾电机的线脱焊,以前看朋友说很难焊,感觉还行,点一下焊就OK,可能是技巧问题,以前经常焊原件,周末休息买了很多工具,手钻什么的, 以后自己DIY配件,等调稳定合适了 再来上经验,  买了一根CB100金属尾管,还在路上,回头换上试试,微电机那个裸露的线想到一个办法来保护,我还没找到材料,小时候做弹弓用的那种皮筋管,有小的那种,弹性好  可以包住线,回头找材料改了  验证下。

网友A:
楼主也是电子爱好者?烙铁使用熟练。
楼主讲的微调问题我也觉得有,5#10、4#6甚至120d01或多或少的都有。自己猜测原因:小鸡对零件精度要求高,华的工艺还做不到极致;小鸡电压不稳,很敏感;楼主说的配重问题也有。4#6和120d01划圈问题通过调三轴感度可以调整,cb100没用过楼主再多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电子爱好者?烙铁使用熟练。
楼主讲的微调问题我也觉得有,5#10、4#6甚至120d01或多或少的都有。自己猜测原因:小鸡对零件精度要求高,华的工艺还做不到极致;小鸡电压不稳,很敏感;楼主说的配重问 ...

呵呵 老哥 你也是动手能力强的,我可一直在讨教你,是的 D01也会出现那种  不过感觉比CB100要好很多,而且敏感性更好,CB100电压不足时 ,如果太靠墙飞   速度快些   很容易救不回来,    D01不会   电压控制的很不错,即便是电压不够了, 飞机平衡度很好,   CB100满电时 很好, 电弱时    遥控器 就必须要微调 很多格。   我在台湾那个论坛看了许多帖子,那边人动手能力也很强,  上次我说D01转帖过来那个问题,我试了下  感觉似乎好些,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D01接收机集成了三轴陀螺仪,就一块胶粘上的, 还不水平,  这样很容易造成陀螺仪判断不准确,我取下来粘了点海绵加高,减震,感觉好些了,但双面胶粘性不好,容易掉,  后来我直接用扎带捆死了电调、接收机在水平位置,  比原配的要好,也稳定些,  CB100原厂就是用扎带捆死的。
而且这几天玩,掌握了一些飞D01的小窍门,如果晃的厉害,方向打过猛,比如救急时,肯定是往飞机反向打,  我会带一点反方向尾翼,如果不加,直接打反向的横移,飞机是救回来了,但很飘,又得来回打反方, 加了尾翼反向, 飞机立马修复过来,不会晃,很稳,这个感觉就像我第一天首飞D01  怎么飞都觉得飘,怎么飞都觉得场地不够大,  现在家里 ,2平方米范围内,20公分高度 , 一块电练悬停,掉1、2次 没问题       ,     D01油门精准度 很好,如果是飞机不画圈的状态下 ,我几乎不需要控制油门推杆,就控制右手。

网友:
原来老兄是美国手,我是日本手的。
cb100是重锤惯性大些,救机难些正常。我的4#6bell重锤换成副翼后,明显救机很有效。
d01是轴传的精度确实要高点。
d01和4#6接收一样,我也感觉不平,但是没动过。因为机架好像就不平,而且是软塑料,不好纠正。原机用的是厚型带泡沫的双面胶,我家里倒是有,但是要在机架上让整个接收水平,难度不小。你说的办法很好,有空试试。
有dx说过d01手感有点像450,打升降副翼后要回舵,要不会一直偏航。

楼主:
买来这么多天  一直没做这个测试, 试了下 ,CB100用D01原电 , 同是3.7V 15C  容量一个是600MAh  一个是500的   还能很吻合的插在电池架里   一切OK   呵呵  多了100mah的航程 以后都可以买这样的电池了,而不需要去加厚  来固定他

楼主:
昨天金属尾管到了,到家直接拿出来换上,尾翼锁尾不稳定了,  抖的厉害,偶尔还会摆尾,  我重新焊接了线, 稍微好些, 还是会抖动 有重影,  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这根管子跟原厂的一样长,重量差不多,家里没称重的仪器没法对比,  原长从电调到电机(尾管里藏的那颗线很短)这线很脆弱,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现在打算换到这线,在想假如用网线里的线来替,会影响其他的么,先换掉线,  再慢慢检查   到底什么地方出的问题  ,金属管非常结实, 装上后  不会有任何走位,比原长的好

网友B:
LZ等你的結果,我的CB100明天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等你的結果,我的CB100明天到了。

今天重新去买了把新烙铁,这个很关键,因为线太细了 不好焊接,  顺便买了热缩管(这个必须的,防止漏电也起到保护作用),飞行测试跟原厂的没什么区别,  质量就不用说了,非常给力,再不会像原厂那样用手一碰 就会歪。      这两天一直没玩CB100  玩D01 两个JJ的操作容易混淆,一个很死板,一个太灵活,  我还是先把CB`100放着吧 。呵呵, CB100比较休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金属尾管到了,到家直接拿出来换上,尾翼锁尾不稳定了,  抖的厉害,偶尔还会摆尾,  我重新焊接了线, 稍微好些, 还是会抖动 有重影,  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这根管子跟原厂的一样长,重量差不多,家里没称重 ...

我的也是,正在找原因,换了金属的确实结实,可是老摆尾,焊的很好没有虚的地方,奇怪?
原厂的感觉软软,尾电机也抖得厉害,却能过很好锁尾,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正在找原因,换了金属的确实结实,可是老摆尾,焊的很好没有虚的地方,奇怪?
原厂的感觉软软,尾电机也抖得厉害,却能过很好锁尾,奇怪?

发帖时  锁尾不好, 后来我重新焊接 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估计第一次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帖时  锁尾不好, 后来我重新焊接 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估计第一次是虚焊造成的。

虛焊造成鎖尾不好我非常同意,因為之前換260A尾電機後經常出現擺尾甚至短暫逆時針旋轉,最後重新換線重新焊加熱縮套,問題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