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数控车软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6):
CAXA数控车软件"数据输入"一个CAD零件,但总是与"绝对坐标"相差很远,造成产生的代码的数值都很大!有什么办法把零件移动到绝对坐标上呢?  试了添加坐标,但还是数值很大!估计是以绝对坐标为基础的。简单点说就是如何在CAXA里设定原点!如何对刀?

网友:
这个。。。。。安装了,但还没开始研究
不过最起码的笨办法嘛,你把图移动到绝对原点附近不就好了?

楼主:
我试过移动零件位置,但非常不方便,我想该软件应该也不会只有使用这种笨办法来设定原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移动零件位置,但非常不方便,我想该软件应该也不会只有使用这种笨办法来设定原点吧!

嗯,呵呵~~~理论上说这软件应该不会笨到连这个都搞不定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下手,还没熟悉这个软件呢,爱莫能助
你再找找看吧,我友情路过支持

网友:
简单

把零件的原点移到软件的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caxa数控车是不是和type3一个毛病?画图之前必须的先设定工件原点?软件不够人性化。我感觉也只能手动移了。

网友:
用坐标系里的创建坐标系和激活坐标系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说的方法正解,   我也试过很多次,  新建坐标和激活后,   产生的刀路还是以原始的坐标为原点的,新坐标像是不起作用!      不知道是我操作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你要点到让新建坐标的颜色为白色时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