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不锁尾

楼主(2011-04-06):
借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1528&extra=&page=1)的视屏,
本人CB100跟视屏现象一摸一样,锁尾小油门能控制,大油门逆时针狂转,主电机风向没错,尾电机之前没问题,自己换线后就这样了,求解,求解!!!
尾电机其中一条线没接好也能小油门正常工作吗?哪位有此维修经验?

已经解决:先是照台湾论坛说的换尾电机线为电脑IDE硬盘线,现确定为IDE线供电不足不能用带来的问题,给后来者一个说明,换线后解决问题了

网友A:
你看看尾电机转向有没有反
另外尾电调信号线再检查一下
基本上就这两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B:
拿在手上看看油门大点和小点尾电机的转动怎么样。

网友C:
大哥 尾电机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尾电机转向有没有反
另外尾电调信号线再检查一下
基本上就这两个地方的问题

电机转向没反,信号线检查过,接法错了会反转,小油门可以控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在手上看看油门大点和小点尾电机的转动怎么样。

油门小,尾电机启动有点不顺畅,转动不快,油门到一半和再大转得比较快,但好像一半油门后再往上就不会再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 尾电机线接反了

试过了,绝对没反

网友:
尾电机输出功率不够 是不是尾马达的问题

网友D:
尾电机之三条綫其中一条並未接好,所以未能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没反,信号线检查过,接法错了会反转,小油门可以控制哦?
信号线接错了不是反转,是不锁尾
你再检查一下尾电机三根线(不能短路和虚焊)是否都焊好!(当然先保证尾桨转向正确)

网友:
如果都检查没问题的话,那尾电机可能有问题了
(但看视频尾电机应该是好的)
仔细排查我上述的几点,不会太难解决的

楼主:
尾桨转向正确,小油门时遥控能控制飞机正确转向,此时飞机还未离地,油门到达快离地速度后就不能控制转向了,比如小油门时控制飞机顺时针旋转转圈,当到达快离地速度时飞机就马上变成开始逆时针转圈了。
尾电机三根线如何确定正确?我想如果缺相或者线序错不会在小油门时能正确控制吧
还有就是拆掉主电机插头单独让尾电机工作时,感觉风力还可以啊,就是尾电机启动后主油门往上和加大转向油门时,尾电机到达一定速度后就保持转速不再往上加速了

网友:
我觉得是接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电机之三条綫其中一条並未接好,所以未能加速.

这个有可能,感觉是起飞前加速不够,但是如何检查哪条没接好呢?其中一条线没接好也能小油门正常工作?漆包线接头那里太小了,不好检查啊

网友:
拔出尾電机與電調之插头,用導通測試尾電机之三根插針是否互通,不然的話就是開路了.

网友:
 不接好 鸡鸡不转的

网友:
  CB100就这德行,马达快挂了,我起飞都猛打右边,它转起来就顺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