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的电机是单相750瓦的,买了个倒顺开关,好像买错了。
请教各位,单相电机一般用什么开关实现倒顺功能?

这个倒顺开关貌似三相电的

这个倒顺开关貌似三相电的

网友:
220V的倒顺开关有按钮式的卖

网友:
这个开关就是单相电机使得,没问题

网友:
触点应该是双刀双掷的吧?
够用了

网友:
这个开关可以用

网友:
三相可以在单相上用。

楼主:
这么短时间,居然有了5个回复,十分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我想请教的是——怎么接线来实现正反转功能?

网友A:
下面的链接对你可能有用,去看看吧:
   http://tieba.baidu.com/f?kz=769782982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提供图纸,虽然不太懂,慢慢研究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有三组点,二组用来换向,一组用来接通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链接对你可能有用,去看看吧:
   http://tieba.baidu.com/f?kz=769782982

网友:
链接的帖子对单相马达调向问题已阐述的非常清楚,既有理论也有实践,细节上弄不懂直接请教夜雨。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