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4D飞行设置

楼主(2011-04-06):
在论坛搜索了几天关于4D的设置,也看了所有搜索“4D”时的帖子,但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关于4D设置的帖子,最终在集中了以前模友们的经验基础上,终于研究了关于4D的设置问题,最终也在实战中得到了回应

下面我以我手上的天9为例,因为我只有这一个遥控器,JR以及FUTABA的设置我猜也应该大致相同,起码曲线是差不多的。下面详细说明一下4D的设置
首先按住MENU键,打开遥控器,进入机型参数选择菜单,因为我的控前5个都已经保存,所以我选择6号机型做为例子,确定并重新开机生效

再次按住MENU键,打开遥控器,进入机型设置菜单,选择直升机模式,确定并重新开机生效

最后一次按住MENU键,进入十字盘参数选择菜单,选择“普通”模式,确定,并重新启动

开机后,即可看到机型为直升机,参数为6号的界面了

按MENU键进入油门曲线调节界面,首先调节NOMAL(正常)模式曲线,遥控器默认即为NORMOL模式,此时由于是正常飞行,曲线就可以依照个人习惯,进行调节了,我只是做为参考,因此只是默认的一条斜直线

接下来,用方向键使黑色底纹部位到达“NORM”位置,按“+”号键,进入IDL1模式状态,然后将黑色底纹移动到下图所示位置,配合方向键与“+”号键,使油门曲线在最大处成一条直线,或依照个人习惯或电机功率等,可以不选择最大油门,也可以成小一些油门的直线

接下来按EXIT键,退出菜单,系统会默认保存这个设置,进入螺距曲线调节菜单,依然是NORM底纹部位,与油门曲线不同的是,因为正常模式需要定位螺距,所以应将“NORM”模式的螺距定位为一条直线,声明:当然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需要,也不一定成直线,也可以在下方,这与飞机本身的螺距舵机的方位与设置有关)方法与油门曲线相同
接下来转入IDL1状态,此时因为特技状态,因此需要“变化的螺距”,因此需要根据个人习惯进行设置螺距曲线,我依然是默认的“斜直线”

此时需要设置特技开关了,进入“飞行模式开关”菜单,特技1选择“F”开关,根据个人习惯选择F或B,按右方向键,再按“+”号键,此时拨动F开关,即可看到画面上变化的“开”与“关”的状态显示了,此时,天9中间的红色警示灯就会一闪一闪的亮起来了,按确认件退出。

重新开机后,如果特技开关开着,警示灯就会一闪一闪的,并且发出警告声音,关掉特技开关后,即可进入正常模式飞行了

此时关于4D的设置基本就完成了,当然还需要舵角中立点,舵机正反的设置,这就需要您自己动手了

完全属于自己完成,希望更多的人会关注4D,虽然我并不会,但我挺喜欢的,所以发此贴,让更多的人了解4D模式设置,有不对的地方望模友多多包涵,JR与FUTABA品牌的遥控,曲线这方面应该大体上是相同的,只是菜单与进入退出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
不错,很多朋友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倒飞了. 在真飞机上为了解决飞机的桨效.也就是螺距始终处于最佳负载当中, 而模型飞机形像些就加了倒档

网友:
4d是一个什么概念?与3d有何区别?

标准动作时倒悬停

网友B:
这样操作那么不是一开机就满油门了?

可不可以把螺距舵机接油门,螺距变化直接调油门曲线。 油门的接第5个舵机,映射到任意一个通道。波动开关或者微动开关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那么不是一开机就满油门了?

可不可以把螺距舵机接油门,螺距变化直接调油门曲线。 油门的接第5个舵机,映射到任意一个通道。波动开关或者微动开关都行啊。

谢谢版主加入精华 ,4D通道我选择的是螺距舵机插在第6通道,也就是直升机模式里的斜盘舵机里的其中一个,其他方法映射的,我没学过 ,跟大家学习一下
还有NORMAL与IDL模式是有切换开关的,并不会直接进入3D模式的,如果是在特技状态下,也是会有警示音的

网友:
跟直升机的3D模式一样。普通模式也要设置下。

网友:
学习了  已经设置完成 期待试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加入精华 ,4D通道我选择的是螺距舵机插在第6通道,也就是直升机模式里的斜盘舵机里的其中一个,其他方法映射的,我没学过 ,跟大家学习一下
还有NORMAL与IDL模式是有切换开关的,并不会直接 ...

确实是我看漏了。虽然还没有用过4d但是很高兴看到这种讨论的帖子。
想当初拿到天9的时候,一头雾水。说明书看了n遍。。。。。。

网友C:
舵机插在六通道那摇控设置是1S还是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我看漏了。虽然还没有用过4d但是很高兴看到这种讨论的帖子。
想当初拿到天9的时候,一头雾水。说明书看了n遍。。。。。。
-
 天9的说明书感觉东西太少了,比如这种特技的设置都没有详细的说明,我也是在论坛里搜集了好多的帖子,然后研究了一下天9,而且天9是有缓启动功能的,切换3D模式时,并不会直接就把油门加到最大,多多交流,我的4D飞机也没做呢,我打算用450尾桨夹和朗宇2208做呢,设备快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插在六通道那摇控设置是1S还是3S

在天地飞的控里,没有1S的显示,但会有“普通”模式,它们俩是相同的

网友:
是说得固定翼4d吗,要是固定翼4d不用直升机模式也可以设的,在固定翼模式里的油门曲线有两个,一个可以设普通,就是0--100 ,还有一个曲线可以设100--80--100,再选个开关做切换就可以了,至于螺距舵机可以选个通道和油门做混控,就可以了我说的是futeba。jr的dx7好像不行,高端的应该可以吧,天9应该也行,这不敢多言了,呵呵。帮顶,总之有人出技术贴就是好人啊,

网友:
很好,希望有天7的详细设置

网友:
天7怎样设置?

有师兄帮我讲讲天7怎样设置,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手上也没有天7,所以就不能详细讲了,不过我感觉大体上的步骤是差不多吧,都是天地飞的

网友:
前天吧,有位模友和我说设定好了,我给他留言了,看他会不会告诉大家天7的设定方法

网友E:
4D?拜托楼主先把3D和4D的概念搞清楚再来,简直要笑掉大牙!

网友:
楼上可否贴出你的设定方法,可以看出你有自己的方法,也是位热心的模友. 别要留下一个空白.谢谢

网友:
简单的说初级控,固定翼模式下没有螺距设定的就和直机一样两条油门曲线,螺距和油门混控,高级控有螺距设定的就更方便了。。不过27楼的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4D?拜托楼主先把3D和4D的概念搞清楚再来,简直要笑掉大牙!

学习了,改正错误

网友:
是的,这里我们都可以讨论这些话题,所以我也想听听具体的详细解说,很期待有不同的声音.只有不同的观点才有长进. 期待27楼的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4D?拜托楼主先把3D和4D的概念搞清楚再来,简直要笑掉大牙!

麻烦你出来嘛,给我们大家讲一讲,究竟什么是3D,什么是4D?好不好?我们迫切需要知识的灌输

网友:
4D是怎样一个概念?

有师兄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
4D和3D有什么区别吗?

我没搞懂。

网友:
固定翼3D 大家都知道了,再加上桨变距,就是4D,可以反向飞机。比如飞机头向下往上飞。目前大家对装了变距桨的固定翼称为4D飞机

网友E:
既然强烈要求我出来讲解,我就用最通俗的话来说,

你双眼(要双眼。只一只眼睛看的不是)看到的任何一样真实物体,都可以说3D的,也就是立体的
如摆在你眼前的一个杯子

  如果通过任何一种影像还原显示(如电视,电影,显示器),显示出来的,都是2D,也就是平面的,如你正在看到我的回帖

但显示器可以模拟3D(比如带红蓝眼镜) 还可以虚拟4D
4D就是近年来,随着影娱乐技术的发展和娱乐市场的需求,人们不仅将震动、坠落、吹风、喷水、挠痒等特技引入3D影院,而且还根据影片的情节精心设计出烟雾、雨、光电、气泡、气味、布景、人物表演等效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这就是当今十分流行的4D(可百度4d看下)

所以,3D 4D只是对虚拟的影像还原的一种技术等级名称!
再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吧?你拿你的飞机飞4d?不是笑掉大牙吗?

网友:
还有,在飞行模型中,用3D和4D,是一个一直存在错误的概念,任何飞在空中的航空器,任何情况下都是3D的,都是高低前后左右 不像车船的前进后退,悬停也是3D 3c也是3D
  3D模式不如叫极限模式 3C模式不如叫正常模式 4D固定翼不如叫变距固定翼

网友:
领教了,原来是名称的问题. 以为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我想 4D 打字简单. 变距固定翼在真飞机上只做类似汽车变档的作用,还有地面上倒车的作用,

网友:
无语于楼上的讨论  这里是航模论坛!航模论坛啊!!  航模有航模专用的词汇  怎么能一概而论

楼主:
那么请问高手,在论坛或者网站的视频上,他们都称呼为4D,既然4D的称呼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如何改变呢?

网友:
其实大家说的4D实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叫命名上引起了争议,"cooks" 说的也对,就是言辞应该委婉些,毕竟大家都是来学习的,说的不高兴就不好了。

网友:
模友喜欢叫什么都行  只要乐趣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强烈要求我出来讲解,我就用最通俗的话来说,

你双眼(要双眼。只一只眼睛看的不是)看到的任何一样真实物体,都可以说3D的,也就是立体的
如摆在你眼前的一个杯子

  如果通过任何一种影像还原显示(如电 ...

这不是标准的“咬文嚼字”吗?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叫法,是个约定熟成的东西。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那到底什么是“路”呢?

网友:
唉!是天九的控啊,学习了,可惜我的控不是天九的。

网友:
晕  啥是4D

网友:
希望技术帖不要变口水帖!4D大家一看就明白不必咬文嚼字。请问下,4D操作手法上跟3D固定翼或直机有何关联?弄明白4D要做些什么动作,那样再来看怎么设置是吗?呵呵。。。本人菜,别拍砖

网友:
是固定一的吧

网友:
名字越简越好记,我等头脑简单,4D还是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