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陀螺仪请教

楼主(2011-04-06):
锁尾模式时红灯常亮,但是起飞前动一下飞机就变成白灯慢闪了,尾推会慢慢偏向一边,有时不会偏但也是白灯在闪,请教下模友们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LZ说的应该是紫灯闪把?
紫灯是偏移的意思。
LZ试下把520恢复原厂设置,在重新设置一次。
问题应该能解决。

楼主:
不是紫灯闪,颜色比蓝灯还淡很多,只能说它是白灯了,明天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B:
是紫灯,520就三种颜色的指示,红蓝紫。论坛搜下,有一个设置的视频来的,非常详细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已经好了,感谢楼上两位模友 ,还有就是摇杆有点回中不准也有响影,但现在摇动飞机放下已经不会偏移了,红灯一直亮着:loveliness: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