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在FPV系统上的科学配置

楼主(2011-04-06):
各种设备吃电能力不尽相同,科学的电池配置是:各系统都在一同一时间把电用完(事实上摇控器低压会报警不可能完全用光电)。
假若飞机能够飞20分钟,那么摇控器选配的电池C数也尽量接近20分钟使用时间即可(买8C的电池如果能用20分钟就没必要花多几十元买25C的3S电池);图传接收设备应该更省电,也应该选更小C数的电池即可。根据木桶原理,各系统不会应出现电源短板,基本保持在同一个使用时间,不会出现某种设备没电了,但其它设备电力十足还可以拉得动两只牛。。。那么这个电力十足的电池就是超标配置,是浪费钱的配置。

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各种设备中哪样最吃电?比如:天6控选3S 2200mah 25C电池,飞机上的动力系统和图传等设备共用电源选3S  2200mah  25C,地面图传接收机也选3S  2200mah  25C,最后这三样东西哪样最先没电呢?如何选配电池的MAH、C数实现各种设备使用时间一样(即大家用了差不多20分钟都没电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用电器使用通用的接口,这样方便,省时省力

网友:
共用动力电池最合理,但要做好抗干扰工作!!

网友:
共用动力电池就可以

网友:
共用电抗干扰不好处理

网友:
完全不明白LZ想说什么

网友:
没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我是采取共用电,图传和OSD在接收机处取电,5-6V刚刚的,好赢40A的UBEC提供的电流余量还很大。摄像头用的ZI6的AV输出带实时录制,从前面动力电池平衡头取电,非常好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LZ想说什么。。。

楼主:
现在改了一下,应该明白了吧?
呵。。好多人都说共用电源,这个很好。。。至少实现了天上设备同时没电,地上设备也同时没电,但是如何实现天上和地上的设备都同时用完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改了一下,应该明白了吧?
呵。。好多人都说共用电源,这个很好。。。至少实现了天上设备同时没电,地上设备也同时没电,但是如何实现天上和地上的设备都同时用完电呢???

请问为什么要实现天上和地下的设备要同时用完电?
比如我的控,1800mah锂电,充一次电可以用很长时间,我为何非要再去买个500mah的电和天上设备同步呢?地面接收系统也一样,都不费电,我都是用车载电源来供电,或者用2200mah电池供电,这样电池的通用性好,不需要单独购买所谓天上地下一致的锂电。

网友:
独立供电的情况下,考虑飞机上设备同时用完是有意义的,因为机载能力用限,比如飞机能飞20分钟,图传你给它配个1小时的电池,既浪费钱又给飞机增加无谓的负担,因为较大的电池较贵也较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实际使用时图传的电力能维持的时间应稍长些,因为飞机没电时还可以控它滑翔回来,还有,电池用几次后容量会下降,一直能用20分钟的电池,在某次突然降为15分钟就惨了。
    地面电源就应该是实际使用时间的好几倍才好,理由很简单,多几十元钱和一百克的重量不要紧,换来更高的可靠性,值得。

楼主:
哈,楼上是个明白人,终于出现知已了。。

网友:
看也半天看不懂楼主要说什么!

网友:
共同电池就可以搞定了,控的电池我的用两天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你的控用的是什么电池?MAH?C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