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刀的选择。

楼主(2011-04-06):
不知不觉已经买了车床半年了,都是经常用到的材料都是铝合金,但是发觉了一样东西,就是我在网上买到的听说白钢的方条自己做车刀還有焊接頭套裝的車刀,但是发觉用到铝合金或者铁上面还是不够,感觉不够锋利,已经要磨车刀,我的机器是180LV车床,不知道有没有前辈可以介绍一下比较方便的车刀,我在看网上有卖数控车刀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我的小车床

网友:
好像普通车刀,车铝会毡刀,,,,用一会就要清理刀口粘的铝.........................有铝合金专业车刀 再问问高手

网友:
 玩床主要在磨刀,,,,,,,,,,,,,,,,,,,,,,我用白钢刀,,,,磨出断屑槽,,,,,,车铝,,,,,,,,,,,,,,,,,车不锈钢,,,,,,,,,,,,,唰唰的, ,,,,,,,,,,,,,,,,,,,,,(好像白钢要适合低速快进刀),,,,,,,,,,,,,,,,,,,,车好几个件.也不用磨刀

网友:
有专用的铝数控刀,白刚磨好角度也不错吧.我想的 .理论上的还没实践.一直想团购强铝材的.三十多块一公斤,

网友:
现在只买过那种焊接车刀,所谓瑞典车刀那种,感觉不好用,刀还得自己磨;下一步准备用机夹刀,方便,同等老手指点~

网友:
我一直再找高硅铝,不知那位大大能够不吝赐教.

如题

网友:
铝之所以会粘刀是因为铝的熔点低,车的时候的加冷却液。有条件的用煤油冷却,没条件的用水也可以

网友:
高速钢的磨锋利一些,后面带修光刃,一样很好,如果不乐意,可以用铝合金专用刀粒

网友:
没车过铝,不过看车工书上说,铝很容易刀尖搞出积削瘤来,铝本来就粘刀,说是车的时候用煤油润滑车出来光洁度会好些,至于磨刀,如果是在磨不好的话,建议还是上机夹车刀,淘宝上从6mm~20mm的都能找到成套的,不过就是价钱贵了点

网友A:
车刀不需太多 以机夹刀为主省得磨刀麻烦(机夹刀千万不能加任何冷却液)
外圆刀

内圆刀

切断刀(切断尽量不要切实芯材料特别是小机床)

金刚石刀(车铝件表面非常好)但只能精车决不能粗车会损坏刀具

网友:
我看是技术问题。 我一直用白钢车铝 铜 45  不锈钢   车绿要低转速1000转以下。大吃深小给进 一点也不粘。刚刚上床都喜欢高转速 心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刀不需太多 以机夹刀为主省得磨刀麻烦(机夹刀千万不能加任何冷却液)
金刚石刀(车铝件表面非常好)但只能 ...

我记得看过车工书上说,确实硬质合金车刀不适宜用冷却液,但是奇怪的是看国外好多高速加工中心,车也好铣也好,也都用冷切介质,不知道这如何解释,记得说是切削的时候,合金和被切削工件因为挤压和摩擦力,刃口部分温度会很高,冷切的话容易崩裂,理论上这个原理应该适用于大多数硬质合金刀具,但是那加工中心水啊油啊的,哗哗的,难道刀具高级一些?

希望老大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加冷却液,是否刀尖的温度就不会变高,也就不会烧刀了呢?

网友C:
同问,机夹刀和硬合金刀一开始就加切削液,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机夹刀和硬合金刀一开始就加切削液,可不可以

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数控刀好 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我也要買啊,哈哈遇上我一份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完全給你說對了,有時候我吃鋁實心棒是2MM吃下去的,因為雞雞感覺高速車出來的平面會光滑一點,所以一路以來都是1300多轉的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刀不需太多 以机夹刀为主省得磨刀麻烦(机夹刀千万不能加任何冷却液)
外圆刀

内圆刀

切断刀(切断尽量不要切实芯材料特别是小机床)

金刚石刀(车铝件表面非常好)但只能 ...

 你那儿搞来这么多啊。。。。

网友F:
10楼那个内圆刀上的圆环是干什么的?别笑我白!!!!

网友:
好像是车内孔限位的,,,,,,,,,,,,,,,,,,

网友:
口水一地啊

网友(2012-10-24):
学习了。
顶上去,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楼那个内圆刀上的圆环是干什么的?别笑我白!!!!

貌似车盲孔的时候定位用的,我猜的。。。

网友:
如果车软金属,数控刀粒很好用的,有专门车铝用的刀片,这种刀片跟车削铸铁、钢的刀片相比,要锋利很多。小床力道小,吃刀不能太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过车工书上说,确实硬质合金车刀不适宜用冷却液,但是奇怪的是看国外好多高速加工中心,车也好铣 ...

硬质合金也是可以用冷却的,但条件数连续冷却,中间不能间断,间断之后刀片温度会升高,冷却液再上来的时候又会急速冷却,导致刀片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