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和天7教练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用DSX7  2制式。朋友是新手买了天7,准备用教练模式带他飞下。2个控连接上去后,天7为教练,DSX7为学员,天7设置为教练模式,DSX7设置为学员模式。接好后,DSX7正常,T7屏幕上面有个“T” 字闪烁。按教练按钮没有反应。
然后倒过来吧DSX7设置为教练机,按下教练开关,油门马上全开。估计为通道不对。也没仔细测试。
请问各位高手有试过这2个控的连接吗?我接过T6,一切正常。

网友A:
2.4的我不太清楚,不过天地飞的ppm是按futaba做的,跟jr肯定不兼容了。淘宝上有futaba和jr教练用的信号转换线,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哥们,这2个控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的我不太清楚,不过天地飞的ppm是按futaba做的,跟jr肯定不兼容了。淘宝上有futaba和jr教练用的信号转换线,你可以试试

T7有个模拟器模式,而且还送了个转接头 可以转接音频线,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2个控不兼容

哎~那还有什么办法吗?T6都能够兼容

网友:
F和J的高低电平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