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的7通道遥控器有多少型号

楼主(2011-04-06):
看到淘宝网上的JR7通道的控,有的2200,有的1500,有的标的型号相同的型号也差价非常大,不太明白,详情老鸟教教我这菜鸟

网友A:
有PCM的和2。4G的之分!2。4G的也分三种,一种是DSMJ 还有 DSM2 还 DSMM 三种吧

网友A:
DSM2可以兼容另一个厂家的接收机,还有山寨的接收机,价格要对比较便宜!
PCM和DSMM的接收机比较贵,且不太好买!
DSMJ 这种听说发射功率小点,我也没试过,不知道

楼主:
谢谢,我只看到XG7和DSX7

网友B:
2楼强啊,学习了不少。

网友C:
JR 的7通道:XP2720, XP7202, X7R (FM)
DSX7 DSMJ, DSX7 DSM2, XG7 DMSS。
Spektrum 7通道:DX7 DS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