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跟螺距反了 控里面能调吗

楼主(2011-04-06):
副翼跟螺距反了 控里面能调吗  整体反了

网友:
能  就一个字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下怎么调 9X2

网友:
调十子盆混控

楼主:
麻烦能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ash里调

先把控 说明书看透~~有中文的下 载 搜下

补充下:哪个通道反就调为负值

网友:
菜单的十字盘选项里   预设是60%  有3个 最后个是螺距  不动   我的x7···  应该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跟螺距反了 控里面能调吗  整体反了

如果是CCPM,只能重插舵机接头!控里不能调!

网友:
我也有疑问 同一飞机 插FUTABA的控就反了 插JR的控就正的

网友:
f和j的不一样,需要重插线

楼主:
整明白了 SWASH MIX 分别有 AILE(副翼) +60  ELEV(俯仰) +60 PIT(螺距) +60  如果哪个反了 可以调成 负60度 就过来了 F的好像是 天生就是负的

网友:
没错啦,如果你有详细看说明书的,估计一定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潇洒的男人。。。

网友:
lz,你的油门多少大浆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