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振问题

楼主(2011-04-06):
在地面调试我的小四轴的时候,发现在某一个转速上面,四个
电机
会构成比较严重的共振。按道理说,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让激励频率远离机架的谐振频率,但是结构都已经做好了,很难大改。发生共振的转速也处于最高和最低之间,很难避免。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魔友碰到过,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A:
做减振应该能解决共振的问题吧.

楼主:
刚才尝试在电机固定孔下面加了垫片,减小电机和机架的直接接触面积,效果明显。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等过两天拿到尼龙垫片再试试看

网友B:
你的螺旋桨动平衡不好!

楼主:
原帖由
VTOL
于 2011-4-6 21:47 发表
没办法,5030桨孔径是3mm的,桨夹是4mm的,只能自己扩,扩得不好振动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