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第一次上天试拍

楼主(2011-04-06):
GOPRO买来几个月了。一直基本闲置。。
一直折腾载机,前天终于飞爽了。昨天终于把GOPRO弄上天了。可惜风大,起码在5级以上。油机降落都直接吹起跑。更别说我这个天行者了!!!天气差。还有点晃。各位忍着点看。总体来说效果还是满意。如果有阳光效果更好!
顺便说一句。大家看飞行行程录像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最后自动返航的时候,路径是非常直的。毕竟我这1680元的OSD,在某些同志眼中属于低级OSD的情况下,表现还是不错的!!!
先来视频!!!请各位选择超清模式观看吧!!!

再来飞行轨迹录像!

网友A:
最远飞了多远?多高?

网友B:
1680元的有飞行轨迹?怎么弄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远飞了多远?多高?

新手必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80元的有飞行轨迹?怎么弄的哟
SKYLARK一直都有飞行轨迹的呀.OSD板上装TF卡,就可以记录飞行轨迹了

网友C:
相当不错,也提点看法,lz别拍砖哦。
首先 gopro的效果是要肯定的,色彩、锐度、对比度、动态各方面都很出色。
但是由于是cmos的成像元件,特性决定了高频震动会导致画面蠕动的效果,所以减震一定要到位。
lz的视频可以看出还是有些画面蠕动的。

网友:
他这个轨迹貌似是实时的。不是事后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不错,也提点看法,lz别拍砖哦。
首先 gopro的效果是要肯定的,色彩、锐度、对比度、动态各方面都很出色。
但是由于是cmos的成像元件,特性决定了高频震动会导致画面蠕动的效果,所以减震一定要到位。
lz的视 ...

是的。我也发现有果冻效应。。。。正在想办法搞减震

网友D:
LZ能介绍哈设备吗?

网友:
俺来顶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介绍哈设备吗?

载机:天行者EPO
图传:柏通800MW 1.2G
摄像头:SONY HQ1 540线
电机:2814 KV1000
电调:好盈40A
OSD:SKYLARK 黄金甲套装
平板:10DB平板加SKYLARK天线追踪
录像:GOPRO
遥控:10CHP+1410DP
舵机:MS522
外加GPS追中器!!!! 会动的轨迹就是用GPS追中器弄出来的!!!

网友E:
从GPS轨迹上的数据来看,风速应该是3级到4级左右,不会超过5级的
最大速度74,最小速度34,可大概认为平均风速是20公里/小时,换算成风级就是4级啦。
呵呵,别怪我挑毛病,机机还是相当稳的!起码比我的山寨翼龙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GPS轨迹上的数据来看,风速应该是3级到4级左右,不会超过5级的
最大速度74,最小速度34,可大概认为平均风速是20公里/小时,换算成风级就是4级啦。
呵呵,别怪我挑毛病,机机还是相当稳的!起码比我的山寨翼龙强多 ...

啊。大哥,别较真哈!!!
。。重庆这边有风的时间很少,我们对风的级数也没有概念。。。反正那天感觉风大。乱说的!!!

网友:
吼吼,我有点小郁闷了
我在牡丹江市的风口,老天爷也不知道咱这儿有航模呀,天天这风刮的,基本上固定翼可垂直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