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工艺黄铜与黄铜

楼主(2011-04-06):
黄铜片与圆柱焊接不是锡焊请教用什么工艺

网友:
乙炔焊,银铜焊条。不过黄铜稍微难焊些,搞不好就工件就熔掉,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

网友:
好像电阻焊哦!还真不像钎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氩弧焊小电流细针这个我 焊过

楼主:
请问是不是高频焊接

网友:
 我以为在问用什么办法焊接

网友:
钻孔铆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用高磷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