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区请教个问题,好像是镜头

楼主(2011-04-06):
麻烦各位行家看看这个有什么用,随便拆东西拆出来的,好像是镜头,这个我真的不懂
外面(黑色部分)是金属的,挺沉,两面都有镀膜
大家来说道说道,看有什么用

如果发的板块不对,烦请转移,谢谢

长度:18mm

直径17mm

此面有彩膜(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

这面也有

网友A:
没见过这种镜头啊 没有螺纹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镜头啊 没有螺纹在外面

嗯,没螺纹,就是这么个铁疙瘩,换句话意思是焦距好像调不了

网友:
好像是显微镜用的镜头

网友B:
可以调的吧,不过是要勾住镜头旁边那两个凹的,除了没外面的螺纹,其他和电脑用的摄像头很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的吧,不过是要勾住镜头旁边那两个凹的,除了没外面的螺纹,其他和电脑用的摄像头很像啊

好像是用胶粘住了,不敢使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