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制样品件工艺咨询

楼主(2011-04-06):
请问这种铜制的样品(电镀前)除了压铸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小批量生产(100-200枚)?

---- 小店怕抢
---- 所以想做一批样品

网友:
卖几文钱

楼主:
10MM铜板材,磨角,刻字,打标,不知道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M铜板材,磨角,刻字,打标,不知道行不?

当然可以了
雕刻机+手工打磨

网友:
铜软了点
最好是用白钢打磨,然后电镀

楼主:
估计磨角会麻烦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磨角会麻烦些

白钢硬度高,打磨出来会很亮,电镀效果才会好
但加工费也会高出很多,一般的雕刻机可是刻不动白钢的

网友:
铜板切块,然后滚筒砂磨。

楼主:
用铜材主要是考虑重量和强度
也考虑过用锌或铅的合金
但强度怕不够

掉地上变形了
(真金掉地上没有金属音,会摔变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铜材主要是考虑重量和强度
也考虑过用锌或铅的合金
但强度怕不够

掉地上变形了
(真金掉地上没有金属音,会摔变形)

用石膏翻模,倒铅(把铅融化)。打磨抛光,电镀(工业金)
摔倒地上也一样没有金属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石膏翻模,倒铅(把铅融化)。打磨抛光,电镀(工业金)
摔倒地上也一样没有金属音。

网友:
吧嗒一声和叮当一下差距还是蛮大的
建议用铅锌合金模拟重量,镀铜再镀金

。。。。。。。。金灿灿的一大堆。。。。。。傻子才会去橱窗里偷抢

网友:
紫铜或铅冲压成形.

网友:
成型好的铅块贴金薄后再压陋狗,包被掂记...

网友:
不是用来骗老人的吧

网友:
方法就别告诉了,万一真是用在不好的用途上,我们岂不是有助纣为虐的嫌疑

网友:
信仰只有钱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网友B:
楼主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太仿真密度了。放橱窗里的东西只要外形像,历久如新就好。太仿真将来流出市面是个祸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太仿真密度了。放橱窗里的东西只要外形像,历久如新就好。太仿真将来流出市面是个祸害啊

--- 主要给商场柜台上用
--- 跟模型手机的作用一样
--- 要是真品客户一个跑酷
--- 一公斤白丢三十多万
--- 一部车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