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能带动两个舵机吗?

楼主(2011-04-06):
想将直升机起落架改为轮式,控制前轮转向用另一舵机控制,那么有两个问题:
1.如果用Y线并联接入4通道(陀螺仪通道),对陀螺仪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2.如果用Y线并联接入陀螺仪输出端(尾舵机端),陀螺仪能带动两个舵机吗?

网友:
不解 第一次见这么折腾的

网友:
如果尾巴电不足就锁不住尾巴了

网友:
可以,但不是LZ所说的方法;

LZ要达到的目的是尾舵和前轮用一个通道控制;

首先,Y线不是接在陀螺仪的尾舵接口上,应该接在接收器的方向舵接口;

其次,Y线的Y型2端,一端接前轮控制舵机,另一端与陀螺仪的线连接(3根线的那个);陀螺仪的感度线、尾舵的连接方法与原来一样;

另外,这种方法一般使用非锁尾模式(至少是在降落时);

同时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前轮控制舵机和尾舵方向,因为2个舵机用一个通道,所以只有一个方向。

楼主:
谢谢板凳的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为什么要用非锁尾模式呢?

网友A:
如果轮子角度不正确,不走直线或者转弯角度不合适,锁尾情况下陀螺仪会修正尾舵机,机轮舵机也跟着动,这样肯定走不了直线
非锁尾模式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轮子角度不正确,不走直线或者转弯角度不合适,锁尾情况下陀螺仪会修正尾舵机,机轮舵机也跟着动,这样肯定走不了直线
非锁尾模式就没这个问题了

转向舵机没有经过陀螺仪哦!

网友:
就算没有经过陀螺仪,同样的舵量,如果地面上转弯角度和空中不一样,陀螺仪还是会修正尾舵让你在地面也要保持一样的转弯角度,转向舵机角度和尾舵的角度不一致,估计会漂移了
所以用非锁尾模式好
以上是自己的理解,没有试验过,有错误还望纠正

网友:
突然有种双舵机锁尾的冲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板凳的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为什么要用非锁尾模式呢?

这要看你是用啥传动的,传轴的降落时晃动好一些,皮带的晃动明显;这样降落时姿态就不太优美了;
可以通过控的一些设置(如模式切换),在降落时使用非锁尾模式;
甚至可以用其它的通道来收放起落架;那像真程度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