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5无副翼的一些另类想法.

楼主(2011-04-07):
累赘的话不说了,我就想,无副翼的桨夹是否可以用塑料的把金属的换掉捏?毕竟GAUI的塑料件评价不错,而塑料的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消除虚位,变形这些隐患.我设想,如果炸鸡严重到会吧塑料桨夹炸坏的话,换成金属的肯定也变形了.而万一变形程度肉眼分辨不出来,以为没事,继续用的话,额....那结果肯定不会很愉快的.
之前有问过一些朋友,都说担心塑料桨夹会顶不住...可是没换无副翼以前还不是一样的桨夹飞...而且塑料桨夹便宜啊,炸坏了直接就换.都不用像金属的那样舍不得钱,结果只好自己纠正继续使用.
大家觉得如何啊?

网友:
同感,我的guai原装无副翼金属桨夹的摇臂已经扭曲了,正在考虑是不是换成塑料桨夹呢。
我看了下好像只要换无副翼的球头就行了

网友:
过来看一下

楼主:
恩。。。虽然挺多人都喜欢吧塑料件升级成金属的。。。不过我倒是巴不得把金属的全部换成塑料的。。。前提是塑料件质量过关。

现在主要是不肯定塑料桨夹是否能顶得住。。。转速差不多或者根本就是一样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坐等权威人士鉴定。。。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没飞几个起落就换金属桨夹了。飞的太暴力还是担心桨夹球头处强度不够。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上的教我改这个无副翼头。

网友A:
最老的 无副翼改装套件可以直接改塑料桨夹  但还是建议最好别用塑料桨夹改装 因为塑料有点软 不太可靠

网友:
楼上这个要顶

哈哈

网友:
一般3d练习应该没什么问题。
像我等技术不好,老爱炸鸡的还是改了成本低些,技术好的暴力人士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老的 无副翼改装套件可以直接改塑料桨夹  但还是建议最好别用塑料桨夹改装 因为塑料有点软 不太可靠

终于等到权威人士了,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有点软是指桨夹射桨还是说球头部分承受不住呢?
难道无副翼的受力会比较大一点么?

网友:
射桨不至于
但金属桨夹 的泄力臂 是可拆卸的金属臂 受力比较大 使用起来不会有问题
而塑料桨夹是一体化的  原带的结构是一个跷跷板  如果您改成无副翼的结构 从塑料桨夹向外延伸了将近2cm的 力臂  受力会很大  害怕会把横杆从桨夹臂里给拔出来 所以建议不要尝试

网友:
无副翼炸鸡就炸桨夹上那个大摇臂。

楼主:
顺便在这里问一下...如果用亚拓500的无副翼旋翼头...那该是用亚拓的主轴还是GAUI的- -大家推荐捏?

网友:
早知到 可以直接买零件改我就不买RJX了

楼主:
啊.我2了,上面我是想问桨夹和横轴的...怎么说成主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