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地面站版本软件打不开地图的问题,急死人啦!

楼主(2011-04-07):
在升级成最新的地面站软件后,谷歌地图经常打不开,现象是这样的,在联网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的,我说明的问题都是在离线状态下,在离线下,
有一次是这样的:
  我的地面站软件是打开的,合上电脑后去了现场,结果一打开原先保存好的航线后,所有航点的图标变成了红色的X,且各航点之间的绿线没有了,导致不能够使用,清除后重新设置航点也是这样的情况,航点图标变成红色的X
还有一次:重新开机启动后,打开地面站时报“Google create excaption”错误,打不开地图
  还有一次在现场的时候,重新开机,地图根本就打不开,也没有报错误

  请大疆好好研究一下,找到真正的原因,最好能够做一个小工具,测试一下与地图插件的连接是否正常,问题出在哪里?
  跑了十多公里去外场飞地面站,出现这个问题导致而不能飞的情况,实在是很尴尬,谢谢
  不过地面站确实是不错!

网友:
插个3G上网卡啊

网友:
那要是去了没手机信号的地方,就不能使用了吗

网友:
关于离线模式使用google earth的问题,暂时定位到google earth的创建出了问题,我司目前正在跟google earth的客服交流,寻求解决方案。
暂行解决办法:
方案一:准备一张3G卡,和之前使用地面站时一样,预先在家里从Google Earth上了解飞机将要工作的地方,之后到达工作地点后,打开电脑,插上3G卡,打开地面站软件,Google Earth正常显示后,就可以拔下3G卡,使用之前在家里存贮的地图资料了。3G卡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帮助您实现离线使用打开Google Earth。
方案二: 合上笔记本,不关闭地面站软件,到达工作地点后继续使用。
以上只是目前建议的暂行解决方案,之后我司会提供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
感谢大家长期多我司的支持!

楼主:
请找到软件的根本原因,这二个方案目前行不通

1、目前没有购买3G卡的计划,根本用不着,为这个买卡....
2、早就试过不关机打开地面站,但是打开原来保存过的航点任务时,所有的航点图标变成了红色的X,航点之间也没有线连接,根本执行不了任务

谢谢你们,加油!

相信你们,对你们非常的有信心!

楼主:
请大疆帮我解决这二个问题

非常感谢了,折腾了半个晚上也没有弄出来,目前接主控盒和适配器的DB5线太短了,请帮忙延长15CM,另外数传电台也短了,至少延长25CM,谢谢了,很急,请帮忙,
我是用在JR 260z,为什么线会短?不太明白,我的主控盒就放到油箱后面呀,机身下面没有位置放,有发动机和油箱呀,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把要延长的线给我们寄回来,我们给您延长。另外,这样的事情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电话,我们反馈的会更快一些。谢谢!

楼主:
好的,谢谢,大疆的服务真不错呀,马上给我解决了,赞

网友:
即使使用google自己的客户端,在离线的时候也偶尔会有打不开地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用蓝牙连接手机上网,当打开地球后就可以把网络断开,这个方法应急用很好,成本也很低。

网友(2012-11-17):
地面站始终显示检测网络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