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与2.4G的纠结?

楼主(2011-04-07):
本人潜水
FPV
有一段时间了,近日天气好,想上一套,现有天8的2.4G的控,还有换下的72MH的发射,2米背推的电滑,ZI6做头,相用柏通的
图传
,就是不知用2.4G的好,还是用1.2G的好,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1.2、2.4、5.8都有人在用,选哪个都可以。

网友B:
1.2G与2.4G区别就只是带宽问题哈,LZ不知道你纠结什么

网友C: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同等信号,2.4的图像比1.2的要清晰些?5·8的图像又比2.4的好?

楼主:
疑问有以下几点:1、哪个传输的信号质量好?2、哪个传输的信号稳定?3、相同功率下,哪个传输的信号更远一些?4、1.2G和5.8G的哪个对2.4G的控的信号影响小?以上是我纠结的问题,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