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丝的那点破事

楼主(2011-04-07):
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情况 450的螺丝是1.5内六角的 上紧就拆不下来 使劲拧 就滑方 螺丝也太不结实了  我的大部分里面已经圆了 拆不下来 有没有什么高招 绝对不是扳手不行

网友:
换12.9级 杯头螺丝,就算里面滑丝了 外面用老虎钳夹住拧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扳手头点胶,放进去,注意胶别渗透了,小螺丝这样基本都能出来

网友:
用一字螺丝...

网友A:
或者用锯子把划方的螺丝头锯出个一字的槽, 再用一字螺丝刀拧出来...

网友:
能取出来的方法太多了

网友:
螺丝软那就用矬子矬一条道,用一字螺丝刀
然后全部换12.9的杯头螺丝

网友:
既然内6角那么容易滑丝,为什么厂家不用内三角?三角因该很难滑丝。

楼主:
没有那么小的锯阿...我能使的招基本都使了

网友:
把螺丝头磨方用老虎钳拧,看来要经常换螺丝

网友:
我的也一样,用电磨打磨,用1字螺丝刀,再换成12.9的!!!

楼主:
那螺丝小的不能再小了 电磨好像不行阿

楼主:
鼻子都快气歪歪了...怎么破玩仍

网友:
我用防风打火机对准螺丝头喷会,多数能卸下。

网友:
螺丝大致拧紧即可,不要过紧,我看到有人拧得青筋暴露,那是不正确的,一般M2的螺丝只能承受3.7KG-4.5KGF.CM扭力,用螺母可以加大一点。但也不宜过大。

网友:
是哦为什么没有内三角螺丝呢

网友:
螺丝角越多受力点就越多  三角螺丝该滑也滑  主要是看螺丝强度 是否规格 不是看几个角

网友:
要是还能拧住点,就把起子烧红了,放逻丝里,先把逻丝加热,
再拧

网友:
我的已全部换成2.0 12.9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锯子把划方的螺丝头锯出个一字的槽, 再用一字螺丝刀拧出来...

这个比较好我常用~~ 哈哈

楼主还是换一把好工具把   刚好合上的就不容易滑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