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实验 有图 有数据 做了对比

楼主(2011-04-07):
昨天实验到3点过太晚了就没发帖了 今天来发

工件 需要电流0.62A  电源是 0-18V  0-5A  最大电压可以达到 19V

实验1  稳定电流 0.62A  手动升电压

----  符号  表示同上

做了几次实验侧面都出来效果 不知道怎么的 可能是没抛光处理的原因吧
几次实验的步骤都一样
去油-过水-氢氧化钠去氧化成-过水-氧化-过水-染色15分钟-过两次水-封闭15分钟-风干
实验1  买的电解液没有稀释过

分钟电流电压
10.6210.73
2-10.88
3-11.26
4-11.66
5-11.93
6-12.08
7-12.32
8-12.54
9-12.78
10-12.96
11-13.17
12-13.36
13-13.51
14-13.65
15-13.84
16-13.97
17-14.08
18-14.28
19-14.32
20-14.45
21-14.55
22-14.65
23-14.72
24-14.82
25-14.92
26-14.98
27-15.09
28-15.14
29-15.2
30-15.29
31-15.34
32-15.44
33-15.65
34-15.64
35-15.71
36-15.78
37-15.84
38-15.96
39-16.18
40-16.28

出来的效果图片

楼主:
实验2  尽量做到稳定电流 因为我的电源只有19V

电解液稀释到 18.1%的浓度

分钟电流电压
10.6216.73
2-17.28
3-17.56
4-17.81
5-17.88
6-18.07
7-18.25
8-18.41
9-18.59
10-18.71
11-18.87
120.6118.96
130.5918.97
140.5818.96
150.5318.97
160.5518.96
17-18.99
180.5418.97
190.53-
200.5218.95
210.51-
220.5-
230.4918.97
24-18.95
25-18.97
26-18.96
270.4818.95
280.4718.97
290.4618.95
300.4718.95
310.4618.97
32-18.95
33-18.97
34-18.95
35-18.97
360.4518.95
370.4618.97
380.4518.95
39-18.97
400.4418.95

出来的效果

实验1和 实验2做了对比 实验的 要耐刮一些
但是试验2颜色略深一点

楼主:
实验3  浓度为18.1% 电源没换
分钟电流电压
10.6216.94
400.2916.94

1-40分钟中间没有动过电流 自动下降的

出来效果和实验2对比 颜色浅了一点但是比实验2的硬度高 耐刮

楼主:
实验4  浓度没有稀释过
分钟电流电压
10.6210.54
400.3810.53

楼主:
实验5  浓度 没有稀释过的
分钟电流电压
11.22A12.67
400.5512.67

上色失败

网友:
沙发、藤椅、板凳、地板都占了,俺只能围观了。。。。。。。

网友A:
如何尽量做到稳定电流,用恒流电源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尽量做到稳定电流,用恒流电源行不

我找了很多电源 都是只能做到 恒压 不能恒流

如果能恒流自动升压 就好了

网友A:
就是说恒流电源可以用是吧,回头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恒流电源可以用是吧,回头试试去

兄弟我建议你使用万用表或数显的电源,一般什么充电器啊很多虚标的
如果你能找到告诉我一声哈

楼主:
根据我多次实验 要恒流 必须增压

网友:
电源都是自己D的,1。25--30V,3A,可稳压或稳流,不会虚标滴

网友B:
你对氧化完成的概念没有明白,不是说氧化40分钟就完成了,而是等氧化过程达到平衡,形成氧化层和硫酸溶解氧化层完全等速了,反应就应该结束了。
你不断调高电压,不断破坏反应平衡的条件,反应电流永远这么大,如何判断反应完成?
电压高低决定了氧化层的厚度。就是这么回事,不用恒流,选一个合适的电压就可以。

网友:
看的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氧化完成的概念没有明白,不是说氧化40分钟就完成了,而是等氧化过程达到平衡,形成氧化层和硫酸溶解氧化层完全等速了,反应就应该结束了。
你不断调高电压,不断破坏反应平衡的条件,反应电流永远这么大,如何 ...

电压我就是不知道选择多少啊 所以一直在实验了。

楼主:
氧化过程达到平衡,形成氧化层和硫酸溶解氧化层完全等速了,反应就应该结束了

怎么看 达到了平衡 怎么去看反应结束了

网友:
很用心的试验, 赞一个

网友:
我和楼主相反,我是固定的电压(24V),电流由小到大慢慢调节

网友:
我的理解是工件确定了,电流大小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你电压的高低,电压越高则电流越大,氧化层也越厚;二是电解液的浓度,浓度越大则电流越大,但氧化层越薄。反应开始后电流会随反应过程变化由小--->大--->小(恒定),等到氧化层成熟时--就是氧化层的形成和电解液对氧化层溶解达到了平衡。这个时候就是电流距不在有大的变化,稳定在较小数值。你应该做的是按照经验配方来配制电解液浓度,找一个24伏特或更高的电源进行应该就可以了。等到电流最后不在大幅度变化,就可以了。你的实验应该记录下电流不同阶段下的电流。总结出来,过程中电流不应超过1-2A/dm^2这个范围。如果过程中有超过这个范围或表面则应调节电解液浓度和电压,来找到合适的浓度和电压。电压高的话氧化层就会厚!
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大家拍砖。

网友:
我用的是可微调电源,但是只是1A的,实验后,尽量控制电流在0.8-0.85之间感觉表面效果最好

网友:
支持楼主,给大家上了一堂课,等做好了别忘了和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2012-12-11):
我也做了,但是就是上不了色,什么喷墨打印机墨水、钢笔墨水都用过了!泡很长时间一过水就掉了!

网友:
电流不能大了!不然染不成色的○

网友:
还是觉得电压电流控制不好,小件染色硬化成功,但换大件铝件就又控制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