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28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1-04-07):
F28的机身电池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呀,每次才飞一块电池接口温度就很高。
时间一长把电池插头都烤变形了,拔都拔不出来。只能用钳子硬拔。
入手一月已经搞费我三块电池了,维修点又没有电池插头配,真搞死人!
有朋友知道哪里有电池的公母插头卖吗?

网友:
这还用说,一看那电池的插头都坏这么多了肯定插座有问题--与插头接触不良,有电阻要消耗电能的,本应供给飞机的电能这里无谓的消耗了一部分,飞机工作也不能太正常了。当然要更换啦,插头插座成套更换一下,很多模型店有售,万灵的淘宝搜索一下JST插头插座大把的撒。

网友:
楼上正解 建议lz成套更换

网友:
我的也是那样,吧里面的片拨一下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