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个图

楼主(2011-04-07):
这是什么元件啊,好像烧坏了,

楼主:
et6i天线模块上的,加了个7,。4伏,就变成这样了(额度电压是6伏)

网友:
猜测电阻或电容之类的,看图片貌似与上面那颗一样,用烙铁汗下来用表测测

网友:
上面写了L5,是个贴片电感,应该和L6是一样的,旁边那个三脚的大焊点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天线输出加感部分,试试直接短接,应该能用。有条件测试L6的电感值,换个和L6一样的即可。

网友:
L是电感,R是电阻,C是电容

楼主:
三个
大焊点是电源线接头

网友:
那就直接短接,没问题的。

网友:
定ls,完全同意,那个电感是减小干扰的。

楼主:
真的么,两个都?

楼主:
貌似不得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