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615 切断刀车圆弧

楼主(2011-04-07):
切断刀车圆弧,方便大家看清楚,把波动开关调节到百分之30,光线不太好,拍的不太清晰。

模拟

模拟

楼主:
圆弧部分模拟

网友:
等实物图

楼主:
实际加工过程

楼主:
内孔车也是差不多过程,贴图麻烦就不贴了,螺纹的话就要手工编程在加在程序里面,多个小步骤,其他的无非就是对刀什么的了。总的来说小东西难车,细长杆难车。

楼主:
实际改数控车床X轴及其重要,重要性甚至大于Z轴,车床不同于铣床,很多零件时需要精密配合,这个时候X轴就很重要,我这个车床就有点小问题,Z轴用的2005双螺母,X由于中托板中间空间的问题,不能用双螺母,就用了1605单螺母HIWIN丝杆,实际结果有点让人失望,直径方向有1到2丝的误差,X轴丝杆细了,实际加工车45钢最多一次单边下3MM。

网友:
一次单边下3MM。够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

网友:
LZ用的什么软件编程 是中文的吗?

网友:
一坨狗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改数控车床X轴及其重要,重要性甚至大于Z轴,车床不同于铣床,很多零件时需要精密配合,这个时候X轴就很重要,我这个车床就有点小问题,Z轴用的2005双螺母,X由于中托板中间空间的问题,不能用双螺母,就用了160 ...

所以我设计的是2505和2005,应该比较扎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陀鸟屎。。。。。。。。。。。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stercamX4  车削模块   编程    完了再手工修改下

网友:
本来就有颈椎病,看完你的视频头都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干的 不错 用的 是 什么软件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那就反向再看一遍,头就正了

网友:
我也想改我的国良40A为数控,想问问楼主的数控刀架哪买的什么价格呢,如何与MUCH3连接,接口板上只有四轴的输出口没其他的了能用吗?

网友:
师兄 你的床很有劲啊  电机是多少瓦的  主轴转速是多少 加工的材料是铝的还是铁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刀架常州宏达牌  记得好像是1500   大概有15公斤左右吧  ,刀架接的是数控系统不是mach,mach也可以接不过刀补是个问题,换刀很麻烦,不方便编程。
一般就就用收信式的,好接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是1.5KW主轴电机,额定转速6000,最大9000.可以耐百分之200负载15分钟。这个视频里面转速2000,材料6061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架常州宏达牌  记得好像是1500   大概有15公斤左右吧  ,刀架接的是数控系统不是mach,mach也可以接不过刀补是个问题,换刀很麻烦,不方便编程。
一般就就用收信式的,好接些。
用的什么型号的数控系统呢,听FANG大哥以及很多兄弟说MUCH极不稳定,不适合工业用,那么还不如直接上数控系统,刚接触数控这方面我是一点都不懂的,能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吗?谢谢了噢

楼主:
mach到不是不稳定,只是用的计算机五花八门,相关的各种驱动程序和硬件不见得能很好匹配再加上用的是盗版,自然不稳定。基本来说mach是初级版海德汉。
车床不要他主要是对刀的不便和那个万一的不稳定,车床比铣床危险的多,万一走过头了就不是断把刀能解决了。
便宜的系统很多,不过不推荐你用4000一下的,4000以下基本问题多多,很多事隐性的,例如不支持电子齿轮,只能用排刀,无DNC不支持移动存储器,不支持常用软件后处理程序等等。
便宜的用华中HNC18 4000多。广泰也是4000多。华仁也有5000的。广数低端的问题比较多。KND也有便宜的。上面那几家就是国内东西南北中最大的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