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凤凰模拟器飞电直,舵机为啥不能自动回中?

楼主(2011-04-07):
今天好不容易按照 千红 gxlat  两位高手的帖子把凤凰3.0装好了,油门、螺距曲线设置好,终于可以飞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1157

可是发现 为啥我操作杆回中了,可飞机上的舵机不会回中?只要升降舵和副翼稍微动一下,飞机就一直斜着向相应的方向飞,即使操作杆回中了也不正回来,一定要反方向再打一次舵才能回正,感觉和我现在练的室内4通小飞机完全不一样。

大家帮我看看究竟是我设置问题呢,还是本身就是这样。我是新手,可能问题幼稚了点,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本来就这样,跟玩具飞不一样,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A:
这好像是正常的啊,六通的本来就是这样吧,四通一般具有自平衡功能,靠平衡杆的陀螺效应回中,六通的为了做动作,可能都是不自动回中的,而是保持在打杆的方向,也就是说,六通的平衡杆或平衡翼是为了更好地保持既定的方向,而不是为了回中
实际上,杆位回中时舵机已经回中了,但是看起来JJ还是按照原来打杆的方向飘,这就是为什么六通比四通难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正常的啊,六通的本来就是这样吧,四通一般具有自平衡功能,靠平衡杆的陀螺效应回中,六通的为了做动作,可能都是不自动回中的,而是保持在打杆的方向,也就是说,六通的平衡杆或平衡翼是为了更好地保持既定 ...

原来是这样啊!再次感谢你!
看来还得勤奋练习啊!我室内那个260A已经飞航线了,可今天500在模拟器上连悬停都不行,秒炸。

网友:
飞飞真模型就知道了,这个很正常。直升机本身安定性就不像想象中的好。

网友(2011-08-23):
真飞机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