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和尾座不同心

楼主(2011-04-07):
主轴和尾座不同心,偏差0.2——0.3毫米 。 应该怎么调整?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是上下差,还是左右差,还是混合的偏差啊

网友:
一般左右的比较多,先调左右的。
上床子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山下差,左右差,那就算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混合的。  我打算换上备用的 卡爪,或者 研磨 卡爪,以消除偏差。 不知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匆忙下手,找准病根在下刀,一副卡抓也几十元呢,也许垫点垫铁,调调就好的事,别伤身了

网友C:
磨卡爪不行的。
尾座偏还得调整尾座
尾座都可以做左右的调整的
你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卡爪不行的。
尾座偏还得调整尾座
尾座都可以做左右的调整的
你先试试看。

下面得螺丝是调左右对心得

下面得螺丝是调左右对心得

楼主:
谢谢大伙指点。

网友:
先调整左右,再用垫易拉罐的皮调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 太对了顶了

网友:
买几把便宜的塞尺吧,左右好调,高低就用塞尺垫,想垫多厚都可以,可以到1S的精度

网友:
先调调,一般不会有这么大的偏差的。

网友:
头次听说尾座偏车卡盘的。

网友:
车,磨卡盘没用的。主轴的回转中心并没有改变。还是调尾座吧!

网友:
左右横向偏应该挺常见,尾座可以调。

上下偏的估计叫少。

网友:
上下左右都偏  不一定是不同心的问题  更有可能是轴线不平行有夹角

网友:
 已经很精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