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船后 船里进水多少调查!!!!!!!

楼主(2011-04-07):
不进水
一点点
严重进水

网友:
严重进水

楼主:
我自己的也 进水 就是查不出哪进

网友:
断断续续装了4条船,条条漏水的路过……
而且至今未查出漏水的原因,静态绝对不漏,贴好了沉水下一天滴水不漏,唉……

网友:
:loveliness: 滴水不进

网友:
一条不进,
一条狂进

网友:
一条不进 一条一直不知道哪来的水

网友:
我的汽油船进水程度可以接受!~~~~

网友:
基本可以判断是轴系进水

网友:
快艇船仓的水一般是从船轴螺旋桨端进的,静水时多数不会怎样进水,
当船高速行驶时,水就会从船轴螺旋桨端斗进去了,
情况就和吸水舵吸水的原理差不多,
只要处理好船轴螺旋桨端斗水的现象,船仓进水就不会太严重了。

网友:
教一招知道哪里进水:万试万灵

网友:
只要是船壳有开孔的地方,涂点704,基本不进水,轴系进水的另说。

楼主:
怀疑多数 都是轴进水  船告诉轴抖动 导致进水!!!!!!!

网友A:
基本每次都是1-2饭碗的量,上周末把电调给挂了。

网友:
1點點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每次都是1-2饭碗的量,上周末把电调给挂了。
兄弟的船海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轴里灌黄油会有所改善

网友:
艇进水容易烧配件吗?

网友B:
一般不会 舵机进水 会失控

网友C:
有些时候会使电调失控

网友D:
整船水的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