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新手求助。

楼主(2011-04-07):
我的固朗450C三月底买的,到现在,发现几个问题。
1:大齿盘的齿都黑了,小齿盘有点绕,不是平行的。
2:飞机转起来噪音比较大,声音不均匀,不细腻。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正常吗?
电机
齿与大齿盘的接触程度怎么样才算好?
小齿盘不平行有什么办法解决?
噪音一般哪些地方发出来的,有什么办法改善?
新手初来乍到,请各位机师多多指教。

网友A:
把浆都拆了 慢转自己找 变形的齿都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就是大齿盘与电机齿的声音。想改善下,经常在家练习悬停。像电钻声音。

网友B:
大齿和电机齿之间用一张纸咬合住,这个间隙就差不多了。
450声音本来就很大,在家里飞空间小,感觉更吵

网友C:
噪声一般都是轴承老了引起的,很难找一般只能全换

网友D:
我也来学习下。。。

楼主:
感谢“遛鱼将”果然是由于齿轮咬合程度造成的,我的齿轮隔的太近了。今天回家弄好了,声音小很多,在家飞就是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