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1-04-07):
本人入魔新手,准备由
模拟器
入手,请问各位哪款模拟器较为实用,显示器是电脑屏幕还是可以用电视机?我想找个可以电视机显示的,就当游戏机玩啦。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把电脑接在电视机上面不就搞定了嘛~~

网友B:
顶楼上,买个vga线

网友C:
模拟器凤凰或G4都可以,模拟器要在电脑上运行,没有模拟器可以直接连电视的,可以把电脑输出到电视上。

网友D:
我就是电脑hdmi输出到电视机上的,完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