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油门和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1、如果用定速,把油门设成一条水平直线,是不是只是单靠改变螺距来使飞机上升下降?
2、怎么设置可以像F3C那样缓缓的上升下降,任意悬停在一个高度?

网友A:
新手也来谈谈,定速不是完美的。
其实油门曲线如果是一条直线,那么是你的电池,电机和电调必须完美,在螺距变化时,转速能够保持得住,那么就能实现靠螺距曲线来控制你的飞机起降。

但是现实是一旦螺距增大,你的油门曲线还是不变,那么势必造成转速下降,不能跟随你的手感。
就会造成失控的感觉,动作拖泥带水。

所以要靠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配合才能更加完美,哈哈。
定速神马的都是浮云

新手乱谈说错了请随便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也来谈谈,定速不是完美的。
其实油门曲线如果是一条直线,那么是你的电池,电机和电调必须完美,在螺距变化时,转速能够保持得住,那么就能实现靠螺距曲线来控制你的飞机起降。

但是现实是一旦螺距增大,你 ...

电调的定速貌似没这么简单,不然还要花钱买有定速的电调干嘛?

网友:
定速是指转速不变吧,总距增加的时候阻力增大,不做调整转速必然下降(能量守恒),这时候需要调整油门恢复原来转速。定速应该是通过反馈自动调整油门稳定转速,并非一条直线那么简单。以上纯新手愚见。

楼主:
我看航模书上说当电调感应带马达受到负载转速下降时,自动增加转速度补偿。感应马达空载时,自动降低速度保护马达。所以说油门要设置一条直线。有没用定速的模友 说说具体感受

网友:
听高手说油门一条直线是为了在小螺距时增加转速,再变大螺距会很爆
但是这样设定对手法要求很高,不好控制,我还是喜欢中间低一些的油门曲线
没用过带定速的电调,以上说的是非定速情况

网友:
用德国顶级电调貌似可以实现定速,可以在瞬间补转,让你根本感觉不到丢转,这样就可以设成一条直线。

而凤凰电调根本不行,我试了多次了,就算设置成最灵敏的补转感应,也没法实现瞬间补转,还是会丢转的。

一份价钱一份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