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V值与桨配合的拉力,难道不是低KV加大桨更有力?

楼主(2011-04-07):
我准备买个银燕2220
电机
飞800克左右的3D机(全球 Extra 300 EP ),这个电机有四种KV值,从800到1200KV,厂家数据写1200KV加10-11寸桨有1.4KG拉力,而800KV配11-12寸桨却只有1公斤多点拉力,据我所知道,应该低KV配大桨拉力更大啊,谁用过这个电机或者有相关经验请教下。
我想让吊机动力充足,应该买啥KV配啥桨?

网友A:
大桨力效高,指的是在输入功率相同的情况下,低kV电机配大桨拉力比高kV配小桨拉力更大。但是2220 kV800和kV1200的设计功率是不同的,容许的最大持续电流也是不同的。kV1200电机配合10~11寸桨是属于高kV配大桨了,输入功率大得多,尽管最终拉力要比低kV配大桨大不少,但是平均每W功率下的拉力值要远远低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