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平衡充插头很难拔,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1-04-07):
平衡充插头太小,没地方着力,特别是6S的插头,每次充完电都要把手指弄疼好久才能拔出来。

不敢抓住后面的线拔,怕把线弄断。

大家是怎么拔的?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把座开两口的边塑料用小利刀割掉。就好拔啦。

网友:
同问,UN A6的做工实在是山寨,拿到手都不相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A6。
楼上的话好费解啊。

网友:
做工和软件比起MaxPro来差太多了,可惜MaxPro不做独立平衡充。

网友A:
我一般抓线拔,几根线一起抓,不要抓一根线,用力均匀就没有问题。

网友:
把充电插头上面  凸起的两道定位的勾头 用刀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抓线拔,几根线一起抓,不要抓一根线,用力均匀就没有问题。

我也是哦~

网友:
一直都是抓线就拔

网友:
把塑料部分全都拆下来,只留插针,呵呵

网友:
用一个摄子夹住平衡头一翘就出来了

网友:
不看守能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