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中~电机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2011-04-07):
最近收了个电机,想把这个电机转起来,不知道那种办法比较好用,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我家里是220V,这个是380V的,据我说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个启动电容,可是又不
知道该加多大的电容才好,而且据说只加电容功率会降低三成左右,况且也不好看。还
有就是配个变频器,都说好,但是也不想花大几百去买个变频器,也不知有没有又合适
又便宜的变频器。好像还有一种办法是上个变压器?买个220输入380输出的变压器,也
不知可行不可行?对电机部分真真是有点头疼,希望大伙给个主意,先谢过了!

楼主:
都没人肯说句话啊~~~~~~~~~

网友A:
出了,换220的电机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相220输入只能单相380输出,即是输出是3组380的也只能是单相的,不会输出3相相位120度的3相电,所以是不能带动你这个3相380的电机的。

网友:
但为它整个变频器没必要吧

换个新220V的电机也不添多少钱的吧

网友B:
如果,,,,和邻居关系好,,,,,,,,,,,,,,可以在左右邻居家分别借一相电用,,,,,,,,,,,, ,一般供电方法是第一家A相第二家B相第三家C相第四家A相第五家B相第六家C相,,,,,,,,,,,,,,,,,,,,,,,,,,,,,,,,,,,,,,如果住楼房就可能是第一单元A相,第二单元B相,第三单元C相,第四单元A相第五单元B相第六单元C相.......借电不太方便 .......................用万用表交流1000伏挡测量同相没有电压,,,,,,,,,,,,,,,,,,,,不同相之间应该380伏........................(电压较高,,注意安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和邻居关系好,,,,,,,,,,,,,,可以在左右邻居家分别借一相电用,,,,,,,,,,,, ,一般供电方法是第一家A相第二家B相第三家C相第四家A相第五家B相第六家C相,,,,,,,,,,,,,,,,,,,,,,,,,,,,,,,,,,,,,,如果住楼房 ...

楼下总表箱里查查另两相进谁家了

网友:
漏电开关要跳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和邻居关系好,,,,,,,,,,,,,,可以在左右邻居家分别借一相电用,,,,,,,,,,,, ,一般供电方法是第一家A相第二家B相第三家C相第四家A相第五家B相第六家C相,,,,,,,,,,,,,,,,,,,,,,,,,,,,,,,,,,,,,,如果住楼房 ...

网友:
滴点502粘着闸

网友C:
回复 楼主:

买个220输入380输出的变压器,也
不知可行不可行?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220输入380输出的变压器,也
不知可行不可行?肯定不行
上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收了个电机,想把这个电机转起来,不知道那种办法比较好用,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我家里是220V,这个是380V的,据我说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个启动电容,可是又不
知道该加多大的电容才好,而且据说只加电容功率 ...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看来得换一个电机了

楼主:
这个就计划出掉了

网友:
看了下手册~如果是空载启动的话只需要一个工作电容,耐压330伏以上,兄弟电机是120w的,估算电容容量星形接法用7.2,三角接法12.4微法(取近似容量的,我没见过7.2微法的电容)公式是:Cy=60P;C三角=100P(单位p为千瓦,c为微法)。

网友:
如果电机是带负荷启动,启动电容取工作电容的2.5~3倍,耐压也是330以上,这个电容在电机启动后要断开的,外面卖的成品用的是离心开关。自己做太麻烦了,手动的话又不太爽~手机回贴,无复制粘贴^_^这些希望对兄弟有用。

楼主:
多谢LS兄弟的解释。现在已经决定直接换个220V120W的电机。跟着又来了个问题,新买的电机还得配皮带轮,V形槽的,淘宝上找了好久居然没有找到!还是接着郁闷中~那位兄弟要是有个闲置的电机带着皮带轮,该多好啊。

网友:
我想到了桥式整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功率大可行,再配一变频器就行,我修变频器就这么搞的,家里没有三相电要试机只能这么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和邻居关系好,,,,,,,,,,,,,,可以在左右邻居家分别借一相电用,,,,,,,,,,,, ,一般供电方法是第一家A相第二家B相第三家C相第四家A相第五家B相第六家C相,,,,,,,,,,,,,,,,,,,,,,,,,,,,,,,,,,,,,,如果住楼房 ...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了,换220的电机吧
我用三相9成新1.5千瓦换了个破两相1.5千瓦的还倒贴了12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考虑今后要调速,单相电机会让你痛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400w左右的变频器也不是很贵。

网友:
出掉换个新的吧

网友:
在淘宝里买个LG 的单进三出的变频器吧 有400的也有350的。

网友:
风扇电机,无力,最好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