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我的KK学飞

楼主(2011-04-07):
先报设备:KK5.5,机架是DIY的,轴距47CM,电机是XXD2212KV1000+1045正反桨,电调是XXD30A好盈程序,用3S2200电池的起飞重量是810克,X模式四轴.

由于大家都说新机不能拍照,所以飞机的PP就不上了.

我是从没飞过直机的,四轴也是第一次接触,一直在飞电固,右手油门(应该就是大家俗称的日本手).

我现在将四轴垂直升起后,基本还没有形成前进,转弯等舵面的条件反射.

现在练飞四轴应该怎么开始练呀?

网友:
先买个共轴双桨直升机练习反射

网友:
用LAMA练吧!据说KK要灵活些

网友:
买个450练习,跟450动作一样的

网友A:
和我的kk轴距一样!我比较喜欢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kk轴距一样!我比较喜欢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
好主意,我将副翼与方向换个手,这样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kk轴距一样!我比较喜欢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
今天按你这个方法调换了通道,确实顺手多了,

我的四轴,打方向舵后反应有点延迟,所以打方向舵时要打到很大才行.

并且感觉四轴转弯还是要用前进+副翼的方式才见效,我用前进+副翼转弯或变换航线后,再用方向舵自旋将机身修正.

今天练了四块电池,基本能做到让四轴按直线前进了.

这个帖子权当是我学飞四轴的一个日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