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空用步进搞个编码器玩玩!(比较菜怕挨拍!发完闪人!)

楼主(2011-04-07):
无图无真相!

楼主:
随便瞎折腾的!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
这个太好了。。。。。弄个小步进电机改一个

网友:
什么原理啊,不是用鼠标之类的脉冲的东西做的吗?

网友A:
板是自己做的吗?上面的字符是怎样印上去的?

网友:
步进电机发出的有一定相位差的电信号,进行放大整形啊。

楼主:
可以有脉冲输出的器件都行!个人觉得小步进电机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是自己做的吗?上面的字符是怎样印上去的?

和绿油一样 UV上去的!

网友:
别闪呀。
能有多高的编码精度?

网友:
步进有多少步就有多高精度,最多还可以4倍频,想法不错,就是电路不好搞,买个二手1000线的编码器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2011-07-08):
电磁感应需要一定的角速度才能达到明显的输出,低速下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