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我想做一个仿真的车-----不知道有没有大功率的舵机

楼主(2011-04-07):
我想做一个仿真的车-----不知道有没有大功率的
舵机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arduino的控制板,如果做仿真车的话,要怎样改。
arduino的控制板能控制大功率吗

网友A:
很贵,定制的。

网友B:
你可以百度一下重型舵机

网友(2011-06-11):
自己做的 好像一般都是用一个大扭力控制方向盘 类似转向助力吧

网友C(2012-01-30):
关于大功率舵机:
我的想法是把 普通舵机改造一下。换减速电机。把原来驱动改一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