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飞行,请问大家选择哪种太阳眼镜保护眼睛?

楼主(2011-04-07):
帽子行么?太阳眼镜有什么好介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挺好 国家队都用它 zurich sunglasses

网友B:
近视了,还能带什么样的太阳眼镜?

网友C:
还是弄个FPV,看显示屏飞吧

网友D:
我带近视眼镜…哈哈…

网友E:
LV、DIOR、GUCCI、POLICE都不错,不过一定要偏光的镜片。
男生 DUPONT 也不错的。

网友F:
我买的是这种。。。五种镜片,可以装近视镜片。

楼主:
太多啊,选哪个好呢

网友G:
我买了一付偏光的。

网友H:
一般太阳眼镜应该可以了~~~~~~~~~~

楼主:
ls的,雷朋太贵了

网友I:
保胜就OK啦,便宜量也足

网友J:
偏光是必须的,通透防眩晕。
我买的是带MP3的偏光镜,还另有蓝牙,录象款式。
里面加了一个9楼的近视框。
总之是比较另类。

楼主:
已经商城了一个警察的78元,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网友K:
米有限。。。还是考虑买点配件。。。

网友L:
网上配了一副近视偏光镜,很好用···

网友M:
我也是定做的带度数的太阳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