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切刀盒

楼主(2011-04-07):
问一下各位大侠,小床子有没有切刀盒配啊。用方刀磨感觉好浪费额。。。我的床刀架高只有20毫米,问过很多淘宝卖家大多都是20的,本地买的都在20以上。麻烦大侠给支个招。还有没有更小的刀盒。或者你们是怎么解决切断刀的。。床事BV20L1金阳的。

网友A:
你白标尺寸了!要是安你标的算你的车床是没有法干活了!!你还是说一下你的车床型号吧!!这样有人会告诉你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床阿?车刀有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白标尺寸了!要是安你标的算你的车床是没有法干活了!!你还是说一下你的车床型号吧!!这样有人会告诉你的

  尺寸是前几天量的,怕给搞错了,特意又跑下去重新量了一下,的确是20毫米,上刀的螺丝还有5毫米没有螺纹,应该比较保险选18方以下的刀柄比较合适。。床子时金阳BV20L-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刀是有规格,我想的是要配个什么样的刀盒才能装白钢切断刀,老是用方刀磨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是有规格,我想的是要配个什么样的刀盒才能装白钢切断刀,老是用方刀磨不划算。。

切断刀也有不同规格,小床只能选小点的,大床选大些的,切刀盒也就随之变化了,所以先确定你用几方的车刀,再选切断刀,再选刀盒……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刀当然是大的好,但是刀盒也大啊,刀盒大了上不了啊。我的意思是在装的下的情况下尽量选大的刀。。

网友:
大概我对车床也不了解,说的不清楚,请高手们来解答吧~~

网友:
自已用铣或者线切割做一个,45钢弄完机油淬下就好。车床中心到刀架底减去大绝5毫米做刀盒的底面。就知道用多宽的白钢合适了。一定要用大的白钢的话可以让刀片悬到刀架外面来,比如想用弹性切刀杆又不想前面伸的太长就可以那样弄。

网友:
画了个示意图,这样的话你小床要用20宽的切刀片也没问题,刀盒的高度你自已量床子画图加工就行

网友:
需要看看中心高是多少

网友:
素描的不错啊

网友:
肯定有配的 自己慢慢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画的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