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通道相反是怎回事呢???

楼主(2011-04-07):
模拟器4通道尾舵和实际操作是一样的(摇杆向左,飞机左转-向右,飞机右转),可是模拟器中的遥控器4通道尾舵摇杆确实相反方向(摇杆向左,飞机右转-摇杆向右,飞机做转)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遥控器mode设置的问题吧,设置下通道反向试试

楼主:
实际操作的遥控器和模拟器里的遥控器4通道尾舵动作一致,可是飞机方向是反的。所以现在实际操作的遥控器要和飞机动作一致,模拟器中的遥控器4通道尾舵就是相反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
1.你看到模拟器里面显示的控下面中间那个mode和数字么,选择一下和你实际的遥控器动作一致就好了,那里是可以点击切换mode1-4的,我用的美国手是mode2
2.打开“控制通道设置”,在里面勾选固定翼或直升机尾舵的反向,具体看你飞的是什么了

楼主:
首先谢谢你gxlat的帮助:loveliness:
我也是mode2,模拟器中的遥控器和实际的遥控器一致,但是飞机尾舵4通道是反的
在“控制通道设置”里打钩,实际遥控器和飞机一致,但是模拟器中的遥控器4通道相反了

网友:
想破头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是你对尾舵理解有误,虽然叫尾舵(也叫方向舵),但它是靠尾桨控制机头方向而不是机尾方向的,你左手向左打尾舵,是机头向左、机尾向右运动的,这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你理解反了,而不是通道反了~~~~
晕倒了~~~

楼主:
呵呵!非常谢谢,因为对尾舵的一点小误解弄的这么麻烦

网友:
嘿嘿,初学者常犯的错误吧。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迷惑觉得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