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装机问题

楼主(2011-04-07):
想买个450听说买空机自己装便宜。  我想自己装,可是我是个新手。才玩了2个月,有个华的V120D02,大概算了下,买配件 就花了700多了,能坏的地方基本都坏过,现在的水平也就是能悬停。我没有老师,没人能帮,全部自己研究,像我这样自己装飞机现实吗?

      在淘宝上看了很长时间,不确定需要买什么。 目前能确定的是空机一套(+主浆 头罩),定速调速器,马达,陀螺仪舵机*3,尾舵,电池+充,接收+遥控,工具,螺距规。还需要买什么吗? 舵机和十字盘链接的连杆(就是能调长短的那个)需要另外买吗?还是套机一般都带?还有个问题是如果装KDS的平衡仪,是不是就不需要装陀螺仪了?最好哪位高手给个详细的装机购物单。

      如果自己装不太可能的话,因该买个什么牌子套机的好,性价比高的,配件好买的,我太能炸了。

      还有想问各位,无副翼是不是比有副翼的要稳定。

      麻烦高手给一一解答。  谢谢

网友:
有师傅带就自己买来装,如果怕自己搞不定还是请教坛里的老前辈买个好点的套机吧!
慢慢来不急,魔路长着呢!哈哈
 加油!

网友:
买飞越的套机,东西都配齐了。

网友:
自己装难点,有很多数据要调的,但是套机来的时候也是要自己装的,只是零件都有罢了,炸机是必然的,多练模拟器吧,成本会小点,亚托的450sport就挺好pro就不要了,机器设计的不合理,sport现在套机也就2500吧,配个futeba的8fg控带接受了,最好问下是不是3.0版本的,3000以内,电池花牌的就行,还有一款力牌的也行,我现在就用呢,我说的可能价钱高点,但是你要打算玩下去,还是这么办,你买了便宜的玩不了,最后都成垃圾了,8fg的好处是短油门行程,还有软件是14fg的,我现在用10c正在纠结怎么出了换8fg呢,要是买亚托的450记得一定要把大奖,头罩拿下来,买飞越的40多元的碳奖就行,头罩25元。因为你一定要炸得,还东西炸了可惜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66083728,但我不一定有时间阿,哈哈,

网友:
“我没有老师,没人能帮,全部自己研究,像我这样自己装飞机现实吗?”--------- 绝对组的起来。。多看帖子,多问。。。。

我也是从120d02走过来,飞了几次对尾就把这个小机子砸的差不多,而且小机子零件小,太精细了 维护起来麻烦。。
后来直接上了YT450,没人带自己的慢慢摸索调的机子。 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到论坛里搜下前辈的调机帖子,一步一步来。。能搞定的。。

那个平衡仪没有用过,而且你飞过d02了,上450问题不大,比02好飞

网友:
不难的  我也是自己装起来的 没人带

网友:
能飞V120了,可以直接上450,如果自己不会装机调试可以直接买KDS的套机,出厂已调好,能悬停就不要买平衡仪了。如果动手能力好还是建议买空机自己装,论坛有详细的安装调试教程,就算买套机以后也要自己修的,新手买飞越套机就挺好,便宜好用,设备都有了,配个控就可以飞。
新手不建议买无副翼,调试比较复杂。